[家电] 老家一台美的电热水壶不加热,拆开看看

楼主(2022-08-06):
这次回老家,一台买的电热水壶不加热,拆开看看,第一次手机发帖,感觉不好操作。
外观

底部
1565580[/attachimg
型号

拆开底盖
1565594[/attachimg

经过经常,发热盘电阻无穷大,烧断了,发热盘跟罐身是一体的这下修不了了,只能废物利用,耦合器拆下来备用,罐身当做储水器

谢谢观看!

网友:
应该是干烧烧坏了

网友:
应该有保护的

网友:
保护设置不起作用……

网友:
对美的没有好感

网友:
线路简单,拿个万用表测试一下基本能找到问题所在,无外乎就是电源线,电源触点,手动开关,温控开关,保险,发热盘,

网友:
美的的这种壶应该是贴牌生产的,和海尔的一模一样,上盖的连接处容易断

网友:
检查一下手柄里的“蒸气开关”,有惊喜。

网友:
折腾过一个,应该是内部加热盘断路了,换了一个新的就好了,,,,,,,,,,

网友:
昨天刚修好一个,保护器触电烧蚀了。

网友:
只要加热管不烧断,其他的问题都可以修理。但加热管烧断了,也就没有办法了。

网友:
这种壶一般触点痒化的毛病比较多。

网友:
干烧保护了

网友:
加热盘不通了,是真没办法了,我家,还用坏过一个,不过不是加热盘断了,是加热盘跟外壳通了,只要一按加热,漏电保护就跳闸,没得折腾了,只能换

网友:
这种热水壶用着挺方便,就是爱出小毛病

网友:
单位上也有一个,挺好用,基本上没故障。

网友:
这种热水壶用着挺方便。

网友:
干烧烧坏了

网友:
是不是干烧坏的凡正美的小家电质量差点

网友:
这玩意儿便宜,换掉就是了

折腾玩玩也可以,只要不是加热管出问题都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