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第一次尝试着修山进CC Radio喇叭,发现难道不小!

楼主(2022-08-06):
坛友们都说收音机喇叭不容易坏,拆下来才发现应该是被虫蛀坏的。这个所谓的溶解胶的,其实就是洗甲水而已,对喇叭表面上的那种黑色的胶还是有用的,但是对音圈部位的胶好像没用啊!

网友:
可找银行扎新钱的纱纸带,用清漆浸透粘上去,漆干就好了

网友:
换喇叭可能简单点。但楼主修音圈,确实牛8!

网友:
貌似不能这样拆,
应该拆开纸盆,音圈连着纸盆一起就下来了。

网友:
你这音圈应该是好的吧?如果你是想换纸盆,保护好音圈,纸盆和纸盆边直接剪掉。

网友:
虫子好历害,把铜线都给咬断了

网友:
淘宝上买个喇叭几块钱,何必这么麻烦。。。

网友:
小时候穷,换过边,音圈,赞楼主现在是折腾精神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用合适的纸盆材料直接贴上去

网友:
虫蛀挺厉害的纸盆几个洞铜线都断了这是啥虫子

网友:
喇叭这玩意儿不建议这么折腾

很容易声音就不对了

网友:
解胶剂当然得是针对特定的胶,不奇怪

网友:
桃花纸一层层用胶水贴到破洞上就行了,换纸盆绝对会失败.

楼主:
现在问题不是纸盆上的虫蛀的几个洞,而是音圈线也断了啊!不知道是虫蛀的还是上潮霉断的啊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问题不是纸盆上的虫蛀的几个洞,而是音圈线也断了啊!不知道是虫蛀的还是上潮霉断的啊! ...

音圈线被蛀断的地方,靠近音圈处小心刮出铜线,测量下音圈电阻。如果正常,可以使用导线把它们焊接起来,再补纸盆。如果音圈除了这里还有断路,就无需修了。

网友:
透明胶剪一块贴上就行了,不漏气,效果就达到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音圈线被蛀断的地方,靠近音圈处小心刮出铜线,测量下音圈电阻。如果正常,可以使用导线把它们焊接起来, ...

看来也只能放弃了啊!可惜了这么好个喇叭啊!

网友:
这可是个技术活

网友:
都到这个地步了 放过这个喇叭吧

网友:
以前没钱坏了只能修,可没成功过,不是擦音圈就是有铁肖进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