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拆个高大上的蓝牙耳机iTWS16充电仓

楼主(2022-08-06):
做工很简单精致,

充电管理芯片

外壳

参数型号

电池,电路板

电池参数特写

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原件,好像是霍尔传感器

电路板特写

出厂日期,
耳机触摸连接点触摸感应区话筒和两个没有标示的集成块,

楼主:
老铁,有知道价格的说一声,看和做工成正比吗

网友A:
楼主拆的是蓝牙耳机?

网友:
这是拆了充电仓么

网友:
这个属于标题党么。。。蓝牙耳机拆了么~?

网友:
这是拆的蓝牙耳机的充电仓吧

网友:
其实拆的是TWS充电仓

网友:
看这耳机的那么可怜的小电池,做工和质量可想而知,再怎么高大上,咱也不想买,因为用不多久就要拆开换电池。

网友:
拆的是高大尚的耳机吗?没看出来呢。

网友:
拆的是充电仓

网友:
耳机挂在楼主的耳朵上?

网友:
越来越觉得简单平庸

网友:
是高大尚的耳机吗?

网友:
没看到有什么特别

网友:
看样子电池好像被踩过。

网友:
没看到拆蓝牙呀

网友:
看着不怎么样,充电仓都如此,耳机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拆的是蓝牙耳机?

充电仓,

楼主:
电池在线路板下面,试了试,线路板不好打开,就没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