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两个路由的wds桥接做无线iptv

楼主(2022-08-06):
这次装修,电视柜做成了可移动的,看的时候拉出来,不看的时候推进去,电源倒好解决,用一个电鼓即可解决(就是那种平常线卷在里面的,一拉线就出来了),但是网线就难解决了,安卓机顶盒可以通过无线wifi来观看节目,电信的iptv只有网线,所以想用两个支持wds的路由器,一个路由插光猫的iptv口,另一个路由插iptv机顶盒的网口,中间通过wds进行中继,当然这两个机顶盒不需要上网功能,那么咸鱼上10几块钱的支持wds的路由器,能实现这个功能吗?

网友A:
不需要这么麻烦,IPTV口接到路由器LAN口,机顶盒如果有无线功能直接连接家里wifi就可以直接上,没有这个功能的话也可以省一个路由器,机顶盒接入WDS机器LAN口就可以通过wifi拨号了,这时你的上网端口已经被路由器隔断了,能响应拨号请求的只有IPTV端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这么麻烦,IPTV口接到路由器LAN口,机顶盒如果有无线功能直接连接家里wifi就可以直接上,没有这个功 ...

好方法,学习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这么麻烦,IPTV口接到路由器LAN口,机顶盒如果有无线功能直接连接家里wifi就可以直接上,没有这个功 ...

只怕是电信绑定了mac地址,等 各种限制,以上操作就没有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这么麻烦,IPTV口接到路由器LAN口,机顶盒如果有无线功能直接连接家里wifi就可以直接上,没有这个功 ...

好像不行,光猫的iptv口也带dhcp,机顶盒通过dhcp获得ip地址,不是通过pppoe拨号的,如果将光猫的iptv口插在路由的lan口,那么其他设备上网有时候会获得iptv的ip地址,或者机顶盒通过路由的dhcp获得ip地址,总之以前是想用一条网线实现iptv和网络,后来不能成功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像不行,光猫的iptv口也带dhcp,机顶盒通过dhcp获得ip地址,不是通过pppoe拨号的,如果将光猫的iptv口 ...

IP地址不影响拨号,走的是PPPoE,任何IP地址都不会影响PPPoE拨号,哪怕没有DHCP也可以拨号。你可以进光猫关闭DHCP,这样不影响路由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P地址不影响拨号,走的是PPPoE,任何IP地址都不会影响PPPoE拨号,哪怕没有DHCP也可以拨号。你可以进光猫 ...

不是的,机顶盒是通过iptv端口的dhcp获得ip地址,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,不是通过pppoe拨号的,如果将iptv口插到lan口,那么lan口里面就会有两个dhcp,上网设备有时候会获得iptv的ip地址,有时候机顶盒获得路由的ip地址,这样都不能用。
如果关闭iptv口的dhcp,那么机顶盒就只能获得路由的ip地址,也不能用。
意思就是说,iptv的网络,必须和上网的网络物理隔离开,否则一定会造成影响

网友:
各地的iptv不一样的,以前IPTV可以走LAN1 LAN2, LAN3 可以捅过无线路由再拨号,现在升级了,就不行了,只能路由拨号,搞了好长时间也搞不定,最后放弃了,用机顶盒装直播软件看电视,不过现在电视也很少看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的,机顶盒是通过iptv端口的dhcp获得ip地址,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,不是通过pppoe拨号的,如果将iptv口 ...

是电信网络吗?如果是的话那么机顶盒必定是会拨号了,用的是统一账号,破解机顶盒后这些都能看到的,实在不方便你可以去电信让他们给你换一个无线的光猫机顶盒,会有一个IPTV的信号,专门给机顶盒用。

网友:
直接拖根网线没什么不好。一年你也拖不坏一根,

网友:
普通的路由器wds速率不高,我测试过150Mbps无线通过wds桥接后,最大速率20Mbps上下。。。后来的就没有测试过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的,机顶盒是通过iptv端口的dhcp获得ip地址,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,不是通过pppoe拨号的,如果将iptv口 ...

41下不要✓这口,itv指定网口独占不就行了?

网友:
我电信的itv是45这里显示的是拨号,实际是桥接分配的一个地址,移动的IPTV也是直接dhcp分配的一个地址,用路由器无线桥接只要网段不变是可以的。桥接桥接不要使用路由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电信网络吗?如果是的话那么机顶盒必定是会拨号了,用的是统一账号,破解机顶盒后这些都能看到的,实在 ...

默认就是这样的,如果改成pppoe,则不能正常

网友:
这么麻烦还不如买两个淘汰的电力ap,几十块钱就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默认就是这样的,如果改成pppoe,则不能正常

好吧,请考虑电力猫,如果主路由是智能路由器的话可以把某个一个网口和wifi热点划分成单独的一个vlan给IPTV使用。
从成本考虑的话电力猫会更便宜点,如果有不用的无线路由器主路由能划分vlan支持端口管理的话可以尝试更节省的vlan。

网友:
就弄两个电力猫就可以搞定呀

网友:
电源线能拉,网线就不能了?直接绑电源线上试试。

网友B:
网线也有伸缩设计的。以前背着笔记本出差,就买过一条1米5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网线也有伸缩设计的。以前背着笔记本出差,就买过一条1米5的

伸缩网线我知道,但是我要的是6米长,有两种,一种是所有线盘在网线中间,然后两个头同时往外拉,线盘一直在网线中间,这个线盘就会很大,拖在房顶很难看。
另一种就是象我的电源线一样,所有线盘在一个头,拉的时候只拉一头,线盘那头是固定的,这种线盘很贵,我查了一下要300以上。

对了还有一种就是象电话听筒线一样的,那种不能全部缩进去,留在外面也很难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