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1V锂电电池充电器的问题?

楼主(2022-08-06):
充电器标称是21V,1000mA ,电池组标称是21V,9000mAH.

假如都没有虚标,用这个充电器,为电池组充电,需要多少个小时?

网友:
用空了的话10-11小时呗,最后一点会耗更多时间,这个充电器最高输出21伏。实际是用不到这么多时间的,因为充电器实际输出可能会达到1.5或者2安培。

网友:
先恒流再恒压,时间差不多就是楼上铃兰花匠坛友说的那个时间吧。

网友:
工具板块逛多了……要发病了

网友:
哪有九千毫安,商家在偷换概念,这个是5串电池,应该标的是5串加一起9000毫安,如果是5串多并有可能有9000毫安

网友:
充电器的问题大多都有的

网友:
所以答案是约9000/5/1000=1.8H充满,
有点好奇这充电器空载是多少伏,
电池包MOS的耐压得比它高才行

网友:
9x(1.2-1.5)就可以了

网友:
21-98v真高级,不敢评论

网友:
JS:21V和98V只是型号,不是电压。

网友:
我冲过,十个小时

网友:
这充电器也没1a,这种0.5A左右

网友:
这个充电器最大10瓦左右输出,我的和这个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