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特尖表笔最好的还是用缝衣服的钢针自己焊上的。铜的太脆弱。

楼主(2022-08-06):
特尖表笔最好的还是用缝衣服的钢针自己焊上的。。。

以前把粗表笔磨细用的,但是铜的,细的地方,不能用力扎,有时候要扎透板子上的保护油。

后来改焊接上钢针,就得劲儿了。

最好的办法是在铜上面钻个0.3MM的洞。把钢针嵌进去。再焊牢。

网友A:
网上卖的特细表笔就挺好用,平时粗活就用普通笔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网上卖的特细表笔就挺好用,平时粗活就用普通笔

类似的表笔,比我用的万用表还贵

网友C:
我的是把电脑电源D口的铜插口取下,压线的那头焊一个大头针。要用尖头时把它插到表笔上,尺寸刚好。

网友D:
技术活,直接焊太难看,打孔的话钻头太脆弱一用力就断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技术活,直接焊太难看,打孔的话钻头太脆弱一用力就断了!

最好上面是个比较粗的铜棒。3MM直径的。

网友:
主意倒是最好,但钻0.3MM的深孔洞,难度可不是一般的难。

网友:
万用表笔打孔  这技术难度感觉很高啊

网友E:
感觉钻孔是很简单的呢,我自己的就钻了孔加了缝衣针,很好用!而且第一次钻,也是一次就钻好,不觉得难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感觉钻孔是很简单的呢,我自己的就钻了孔加了缝衣针,很好用!而且第一次钻,也是一次就钻好,不觉得难。 ...

表笔本身就很细了,打孔难于上青天。你用的几个的钻头?

网友:
表笔尖头打孔的难度极大。建议后电磨开个槽,把钢针放进去,最后用焊锡加固。

网友:
钢针不行  有阻值  量二级体值不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表笔本身就很细了,打孔难于上青天。你用的几个的钻头?

我也忘了多大了,以前是随手买的,比缝衣针大个一半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表笔本身就很细了,打孔难于上青天。你用的几个的钻头?
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34139-1-1.html
发过贴的,一次成功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我的是把电脑电源D口的铜插口取下,压线的那头焊一个大头针。要用尖头时把它插到表笔上,尺寸刚好。 ...

这个方法很好,学习了,回头我也做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方法很好,学习了,回头我也做一个

收纳时有点问题,很容易扎手,也容易丢……
要想点办法才行

网友:
我是直接焊在表笔上

楼主:
钻了孔加了缝衣针

网友:
个人还是倾向分体可插拔的特尖插针,使用灵活

精密测量插上,普通测量保持表笔原样,自己的表笔下不去手用焊锡焊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类似的表笔,比我用的万用表还贵

淘宝几块钱包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