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] scrcpy——Android 投屏神器 (使用教程)

楼主(2022-08-06):
scrcpy 简介
注意:拼写是 scrcpy,非 Python 爬虫框架 Scrapy。
简单地来说,scrcpy 就是通过 adb 调试的方式来将手机屏幕投到电脑上,并可以通过电脑控制您的 Android 设备。它可以通过 USB 连接,也可以通过 Wifi 连接(类似于隔空投屏),而且不需要任何 root 权限,不需要在手机里安装任何程序。scrcpy 同时适用于 GNU / Linux,Windows 和 macOS。
它的一些特性:
  • 亮度(原生,仅显示设备屏幕)
  • 性能(30~60fps)
  • 质量(1920×1080 或以上)
  • 低延迟(35~70ms)
  • 启动时间短(显示第一张图像约 1 秒)
  • 非侵入性(设备上没有安装任何东西)
此项目为开源项目,Github 地址:Genymobile/scrcpy: Display and control your Android device
使用 scrcpy 的要求
  • Android 设备至少需要 API 21(Android 5.0 以上版本);
  • 确保在您的设备上启用了 adb 调试 ;
  • 在某些设备上,您还需要启用其他选项以使用键盘和鼠标控制它。
adb 调试的开启一般是多次点击手机系统版本,如我用的是 MIUI10,开启方法是 “设置”->” 我的设备”->” 全部参数”-> 点击 7 下 MIUI 版本,开启 “开发者选项”。然后在 “设置”->” 更多设置”->” 开发者选项” 中同时开启 USB调试 和 USB调试(安全设置)。
注意:USB调试(安全设置) 必须开启,否则不可以使用电脑控制手机,即上述要求的第三条。
使用电脑连接手机
在 Android 手机中打开了 USB 调试后,我们即可在电脑中使用 adb 进行调试。
我使用的是 Windows10 系统,以下以 Windows 为例,MacOS 或 Linux 请点击这里
程序使用了 Java 语言,我们需要在电脑中搭建 Java 运行环境,参考:Windows10 配置 Java 开发环境
首先下载 scrcpy,可去 releases 下载最新版本,目前最新版本为 2020-04-30 的 v1.13。
下载地址:https://github.com/Genymobile/scrcpy/releases
往下拉到 Assets:

解压后的目录:

打开 cmd 定位到此目录(在地址栏中输入 cmd 回车),或者将该目录如 D:\Github_Run\scrcpy-win64-v1.10 加入到系统环境变量中,程序的使用都在 cmd 命令行中操作。
使用 USB 进行连接
此方式推荐使用,相对更加流畅。
  • 手机通过 USB 连接到 PC 上,首次连接会弹出是否信任该电脑,点击始终信任即可。
  • 运行 adb usb 查看是否连接成功
1
2
D:\Github_Run\scrcpy-win64-v1.10>adb usb
restarting in USB mode

  • 运行 scrcpy 即可。
使用无线连接
此连接方式更加方便快捷,若宽带速率高,使用效果更佳,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。
  • 确保 PC 和手机在同一 Wifi 中
  • 手机先通过 USB 与 PC 相连
  • 在 PC 上运行 adb tcpip 服务端口,如端口为 5555
    1
    2
    D:\Github_Run\scrcpy-win64-v1.10>adb tcpip 5555
    restarting in TCP mode port: 5555
  • 拔下你的设备,断开 USB 连接
  • 在 PC 上运行 adb connect 手机 IP: 服务端口(手机 IP 可通过手机的状态信息查看,或者登录路由器查看,一般以 192.168 开头)
    1
    2
    D:\Github_Run\scrcpy-win64-v1.10>adb connect 192.168.0.4:5555
    connected to 192.168.0.4:5555
  • 运行 scrcpy,在 cmd 中输入 scrcpy.exe
这样弹出手机的屏幕,手机投屏成功!正如预期的那样,性能与 USB 不同,默认的 scrcpy 比特率是 8Mbps,这对于 Wi-Fi 连接来说可能太多了。根据使用情况,降低比特率和分辨率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案。
1
2
3
scrcpy --bit-rate 2M --max-size 800
# 或者简写
scrcpy -b2M -m800

若要切换回 USB 模式:adb usb
常用快捷键(重要)
描述
快捷键
切换全屏模式
Ctrl+f
点击手机电源
Ctrl+p
返回
Ctrl+b
返回到 HOME
Ctrl+h
多任务
Ctrl+s
更多操作
长按鼠标左键
显示最佳窗口
Ctrl+g
调节音量
Ctrl + 上下键
关闭设备屏幕(保持镜像)
Ctrl+o
将设备剪贴板复制到计算机
Ctrl+c
将计算机剪贴板粘贴到设备
Ctrl+v

Tips:查看已连接设备命令 adb devices,显示 device 则表示已连接,显示 offline 则离线:
1
2
3
D:\Github_Run\scrcpy-win64-v1.10>adb devices
List of devices attached
192.168.0.4:5555        device

使用命令行选项在启动时镜像时可以关闭设备屏幕,这一点也挺实用:
1
2
scrcpy --turn-screen-off
scrcpy -S

这样我们就使用了两种方式(USB 连接和 Wifi 连接)使用 scrcpy,其它方法详见:README 如可直接拖拽 APK 进行安装,手机录屏等。

网友:
这个操作非常好,谢谢分享

网友:
要是图文并茂就更好啦

网友:
还好,使用成品投屏器,比较方便简单

网友:
这个支持一下!

网友:
爱奇艺万能播放器自带投屏功能,可以直接把手机的视频投屏到电脑,跨平台,也就是你手机端不需要安装爱奇艺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