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翻车了,T12温度失控

楼主(2022-08-06):
嘉立创打的板子焊好了,但是温度不受控制,一会儿就升到400℃ + ,幸好首次试机一直在用万用表测温,吓的赶紧断电。

原理图如下,环牛整流滤波后输出约25.8V直流电,板子由论坛内的616控制板修改而来,用的PMOS管

实物图如下:

通电后红翠绿双色LED灯常亮,红色是5V指示灯,翠绿是加热指示灯,一直显示混合色,不转灯,温度不受控一直上升。
LM358坏了? PMOS管击穿了?

网友A:
可以是烙铁芯接反了。

网友B:
烙铁就接两根线?

网友:
把PMOS换成NMOS

网友C:
是不是R19取值大了,后面工作不正常,你可以量下R19后面是不是有5V电压,还是电压不稳定

网友:
如按此电路图DS接反了

网友:
环牛是买的吗

网友:
至少也弄个数显的吧,怎么还弄模拟的呢?

网友:
t12靠近微端的是正极,你看看接错线没有

网友:
没人讲解电原理图吗?我是看不太懂,关注一下后续结果

网友:
我就搞不懂,有这么多现成的,又便宜又小巧,根本不用这么麻烦不用,非要自己设计打板,是为什么?

楼主:
烙铁头上正下负确认没接错。拆掉烙铁头,空载测量控制板输入25.4V,一直有输出25.3V, 翠绿灯常亮

网友D:
楼主PMOS那个寄生二极管画错了吧,一通电就直接到T12,郁闷

网友:
9.9的616便宜好用不折腾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PMOS那个寄生二极管画错了吧,一通电就直接到T12,郁闷

我又确认了一遍,应该没画错,VCC接S极, D极接负载,电流从S极进从D到T12正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是烙铁芯接反了。

再次确认,烙铁正负没接反,上正下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烙铁就接两根线?

T12加热+测温两根线就够了,还有一根接地的,最后接。

楼主:
这个电路直接换NMOS是不行的,S极电压25V, 通过G极电压变化控制MOS通断。用NMOS需要重新设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R19取值大了,后面工作不正常,你可以量下R19后面是不是有5V电压,还是电压不稳定 ...

实测后面的电压都在4.9V左右,似乎很稳定,包括LM358的供电脚也是正常的 。感谢提供的检修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