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求助: Acer 2258XT+29f64b2amcmg2方案,如何开卡

楼主(2022-08-06):
RT。如前所述,Acer GT500A,拆机得知方案为2258XT+29f64b2amcmg2,如下图。现准备开卡修复,请各位指点工具及过程,谢谢`

好奇怪,不能上传电路板全图

网友:
如果是硬件问题,开好也用不久,要有心理准备

网友A:
这。。。L06B制程的叫啥3D MLC是吧,找对应的固件就是

网友:
试试SM2258XTMPToolQ0815A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。。。L06B制程的叫啥3D MLC是吧,找对应的固件就是

3颗应该是B0KB模式

网友:
修复也一样,白片或自封片,稳定性一般,和之前一样,一段时间后会出现相同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