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手机秒变显示器HDMI视频采集卡

楼主(2022-08-06):
手机秒变显示器方法:

1、用HDMI数据线将硬盘录像机的HDMI端口连接至HDMI视频采集卡端口
2、HDMI视频采集卡用USB转Type-C数据线连接至安卓手机
3、在安卓手机安装USB摄像头驱动程序APP,即可在安卓手机查看硬盘录像机的监控视频。
备注:手机秒变显示器也可以采用USB接口的VIDEO视频采集卡。

   USB摄像头驱动程序下载地址:https://wwc.lanzoul.com/iuTLz0707i0d

网友:
这样好多的转接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

网友:
pdd29买的啊

网友:
哈哈,还有这个转接头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换成Micro或者TypeC,运动相机微型hdmi接头,可以把Android平板改成多摄,副摄可换不同焦段M12镜头,超大光圈星光级等。

网友:
有没有大神开发一个能赛进笔记本里,然后还能和原机屏排线复用,从笔记本电池取电,可以硬件按钮实现输入输出切换的模块,来把笔记本变身成便携屏

网友:
这个我买过,里面一模一样,就是显示的色彩不对,有些偏色,最高1080P输入下字体模糊

网友:
有点意思啊

网友:
手机要有OTG功能才可以用吧?

网友:
有需求就会有人开发

网友:
有用在监控上,有时不愿带显示器就用手机代替

网友:
便宜实用的工具

网友:
我也有个类似的,偶尔折腾小主机的时候用用挺不错的。什么方案的不清楚,上次没拆开,都把塑料堵头拆坏了都没拔出来

网友:
可以把手机变显示器,据说要买3.0的才行,29买不到3.0的,我早就想买一个了

网友:
要是手机能变成监控摄像头就好了,估计有人做过这个事

网友(2023-06-13):
同款采集卡多多22块到手,做工是真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