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修史密斯电热水器EWH-40Mini2,质量也不咋地!

楼主(2022-08-06):
家里的史密斯热水器老是跳故障码,而且是很多故障码一起来,虽说基本不影响使用,但本着拆友大无谓的“修不好修坏”的精神就开整!外观图来一张,帮助有相同机器、相同故障的拆友识别。此机为预即两用机型,夏天水温高了,就可以用即热式了!

拍到的一次故障码,屏显不是故障,是LED刷新频率和手机不一致导致的!

铭牌,标签显示购于2019年,我怎么感觉还要早呢,因为我女儿已经上完大学一年级了,高一来住的!

还好侧盖在右边,左边贴墙安装的,如果右边贴墙就完蛋了!

这个接线说实在的不咋滴!乱就一个字。对不起我之前心目中的品牌。减分吧!
故障明显是电容已漏液,拍照记录下来方便回装。

插头很紧很难拆,用钳子才拔下来!

这个互感器的孔偏小,那个插头很难穿过去!

电容漏液明显

再补枪!

接线测量,交流输入为238.8V,我这边交流电压偏高。对电器的寿命稍有影响!
再高我就就找供电公司调整了!如果电压是220的话,也许这个电容能挺住!

这个控制板的电源部分是个工频变压器降压,倒是不容易坏,就是功耗偏高。
输出电压14V,估计是12V变压器。板子背面好像是一颗MCU,我忘了拍照,该打!

换电容前电容两端测量,电压还可以,但是由于是空载,这个电压只能做一小点参考。

旧电容测量,肯定好不到哪去,只有702微法了。

找了两飞利浦电容,容量精准,难道是误差同步巧合!

另一个也很准!

换好电压高了一点。

整板功耗测试,工频变压器和电源电压偏高的情况下,功耗还可以

原样装回去。一不小心修好了!如果是MCU损坏,估计我都修不好!在此感谢各位参观啦!

网友:
因为他本来就是个伪外国货

网友A:
对不起这个万用表

网友:
万用表真不错哈.......

网友:
拆友大无谓的“修不好修坏”的精神,赞同

网友:
不知道LZ怎么定义线乱的,按照目前这个标准,应该是没有哪个热水器线不乱的,或者说基本没有电器里面线不乱的。

网友B:
应该去掉变压器,直接上开关电源,即降低功耗还适应宽电压,我家的LED万年历就是线性电源,变压器很热功耗还大,直接找个12V开关电源换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去掉变压器,直接上开关电源,即降低功耗还适应宽电压,我家的LED万年历就是线性电源,变压器很热功耗 ...

实测功耗1.15W不高,说明变压器工作在线性状态,就不搞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不起这个万用表

200块啊,不是啥贵表

网友:
楼主这个还好 ,有基础好修理。

网友C:
40L功耗5000W,这加热能力挺强的,我家40L加热功耗2500W我都觉得挺快

网友:
表和功率计都挺高级,工具好用,事半功倍

网友:
我买的先科,麻痹的继电器是12V的,系统控制电压是24V,用几天就烧了,售后发过来的板子还是那样

网友:
史密斯热水器,价格有些贵

网友:
看条码是15年4月10日出厂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0L功耗5000W,这加热能力挺强的,我家40L加热功耗2500W我都觉得挺快

预即两用,冬天为预热式,夏天为即热式!

网友:
电容耐压值用高点的,工频变压器二次侧有一个7812稳压芯片,。图中的功率计挺好看的,就是价格要小二百。

网友:
买个机械式的,比这个耐用很多,没有什么电容的

网友:
这牌子热水器还可以的,我家也装了,80升的,14年到现在没问题,顺便问下镁棒要换吗。没换过。

网友:
一直对这个史密斯没大有好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