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钟表] 手把手教你把烂表改造为高精度时钟

楼主(2022-08-06):
不少人手上应该有电子表,不过很多的精度应该不是很满意,比如我这里两块多买的考试表,精度就不好

好点的一天快慢几十秒,狠的几分钟都有可能,有更狠的一周差一个对时。
固然换好点的晶振可以一定程度解决问题,但市面上不容易买到很高精度晶振,于是低成本的8025AC(或者8025T)就显示出优势。
8025改造适用于大部分电子表,包括小型电子表,聪明钟类,各种数显钟表,石英机芯的钟(指针型的难度大些);用的其他计时芯片的可能没法改;指针式石英手表由于机芯过于精密,无法改。
两个芯片基本都在几毛钱到一元多,很便宜,有卖家一个都包邮,真的良心。
AC版在一个电池(1.5V)情况下可用,T版带温补,用在两节电池(3V)的情况下。T版带温补,理论上会更准一些,不过也不一定,还要看芯片素质,比如前面改的一个AC版的,快2个月了,还和手机网络对时时间相差不到1秒,有的可能一个月有两三秒误差。
这种表改给小孩上学看时间还挺好的。

这是芯片接线图,芯片太小,多余引脚折断或者折弯,要更好焊接。

现在就来把这个两块多的垃圾表改一改。

首先把芯片线引出来,芯片小,要仔细,手稳。

把表的后盖打开,晶振拆下

打开板子,电池拆下,找到正负极引线地方,和晶振一脚。
这垃圾表不愧是垃圾,除了牛屎和晶振,一无所有

然后焊吧

用热熔胶把芯片固定在背面,漆包线固定一下

顺便说一下,晶振焊点边,有的会有两个电容,如果有,要去掉,如果不去掉反而还没原来的准。这个垃圾表没有,不管。

最后装上,对时,等待时间,观察下误差。
一般这芯片精度不错。

最后吐槽下,表里面是AG3电池,付送备用的是AG4,小一圈,这个是石英手表用的。
即使加了芯片,也很省电,这么小电池用一年多没问题,那种用七号碱性电池的,就更久了,可以好几年。

  • · 电子|主题: 26, 订阅: 27

网友:
改下家里的挂钟不错,手表就算了!

网友A:
大家改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,8025的供电电压不要大于主控电压,否则容易造成屏幕字符全显。AC虽然不带温补但也不要歧视它,AC很多时候一样可以保证时钟走得很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家改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下,8025的供电电压不要大于主控电压,否则容易造成屏幕字符全显。AC虽然不带温补但 ...

不知道1.5V的表供3V或者2.5V会不会烧。如果不会,就可以锂电降压到T版工作电压以上后上T版

网友:
这个怎么利用原来的显示屏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1.5V的表供3V或者2.5V会不会烧。如果不会,就可以上T版

看主控了,感觉没必要强上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主控了,感觉没必要强上T

我也觉得,有个AC已经2个月了,还1秒内误差

网友:
还能这么改电子表,厉害。

网友:
这种飞线的确叹为观止了。

网友:
芯片比表贵

网友:
看来要整几片来改一下手上的石英钟才行,还有个锂电数码钟。

网友B:
有哪位拆友实际对比过两种芯片不同温度下,走时差异?

网友C:
晶振两边都飞线,能正常?

网友D:
25ac引出3条线,板子接了四线,共用了正极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晶振两边都飞线,能正常?

那是拍照视差错觉,从下面经过的,不是焊上面的。

上面和焊点没用的,线是背面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哪位拆友实际对比过两种芯片不同温度下,走时差异?

这个要有示波器的同学,在不同温度下看下频率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25ac引出3条线,板子接了四线,共用了正极吗?

板子也接的三根(晶振只接其中一根,照片视差问题)

网友:
撸了几片,但是显然没有地方用上,至少目前没有,因为都是手机看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