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博朗6520耳温枪上电没反应 感温头怎么测它的好坏

楼主(2022-08-06):
博朗6520耳温枪上电没反应。

跑线路发现供电是由上面的ZMDI H2720YA 控制的,跳过这个直接供电无限重启到死机,而这个ZMDI H2720YA芯片网上也找不到手册。有哪位大神知道,怎么测它的好坏?

还有那个感温头的好坏能用万用表测量吗?

网友A:
这个做工真不赖,MCU与探头的PCB连线还做了沉金。它的标称精度多少?我也没接触过额温枪,看了一下你的探头是4个引脚,查了一下,与下图比较类似。可以通过分别测量热电堆和NTC的电阻值初步判定,因为探头型号可能差异,所以阻值只能参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做工真不赖,MCU与探头的PCB连线还做了沉金。它的标称精度多少?我也没接触过额温枪,看了一下你的探头 ...

谢谢回复,精度也不知道,显示是小数点一位的,看别人的拆机图应该是真品,我的这个感温的有六针脚的,我也看过别的测温枪的原理,但我这个测不出哪个像ntc电阻,所以怀疑是坏了,还是原理不同?别人给我练手的,结果翻车了,所以打算封存入库了

楼主:
感温头的排线六针,其中1,2针线粗,之间电阻只有10欧,3,4针电阻有1K,但不随温度变化,5,6针之间电阻很大,而且并联一个电容,看过华大额温枪的原理图,并联电容的是热电堆,如果原理差不多的话,3,4应该是NTC脚,估计是坏了

网友B(2022-12-27):
引用 楼主:
感温头的排线六针,其中1,2针线粗,之间电阻只有10欧,3,4针电阻有1K,但不随温度变化,5,6针之间电阻很 ...

耳温枪有有修好,求U2芯片数据,能否提供。我的是无背光 和年龄选择,想重新写一下数据。楼主哪里方便邮寄吗。

楼主(2023-05-23):
引用 网友B:
耳温枪有有修好,求U2芯片数据,能否提供。我的是无背光 和年龄选择,想重新写一下数据。楼主哪里方便邮 ...

u2的数据已经备份,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,我传给你

网友(2023-09-18):
引用 楼主:
u2的数据已经备份,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,我传给你

您好!我这边也是数据丢失,找不到年龄和背光的数据了,有劳您传我一份。我的联系方式 20756372@qq.COM,或者微信1379700898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