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优利德售后太棒了

楼主(2022-08-06):
  前几天发售后维修的钳形表回来了,还塞满了气泡袋,我发过去时什么也没有的

看一下维修单,跟换新差不多了

电池给我寄回来了,螺丝也换成原装的了

拆开后盖,还多送了对电池给我

先测一下表,打到直流电压档,有数字,交流电压档能归0

短接能归0

测电压基准,从20v到2.5v

惊呆了,这也太准了吧,完美线性

电阻档短接显示0,不知是不是表笔电阻小的原因,表笔电阻0.06欧。随便测两个电阻1k和33欧

二极管档基本点不亮led,输出电压只有1.56

接下来拆开看一下里面,这电池盒不知为什么设计成这样,不方便取

电路板果然换新了,一眼就看见电容不同了,跟旧的对比一下

螺丝也帮补齐了

那个前几天取了一个v形弹片装zt219了,也帮我补上了,真是太不好意思了

原来电池盒的弹簧也生锈了的,整个都换了

给售后打100分

为前几天的不当言论表示歉意,这个牌子绝对可以信赖,国产的骄傲。以后万用表必选优利德

增测一下各档位电流

各档位状态都不超过2mA,通断档蜂鸣器响时电流接近30mA

休眠电流稍后补上

网友:
优利德,仪表。还有德生收音机售后都好

网友:
这样的售后非常好,支持

网友A:
直接寄过去就行,还是要提供发票或其他购买凭证?免费保多久?

网友B:
电池盒这种设计,可能是为了兼容叠层的9V电池吧,你拿个9V电池装一下试试
成功了就成功了,烧了……不关我的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寄过去就行,还是要提供发票或其他购买凭证?免费保多久?

直接寄表就行了,不用其他,保修好多年,我的都是5、6年前的表了

网友C:
售后确实不错,旧主板贴片电容,新主板换成电解了

网友D:
不知道炸过的表能不能换板子,我用锡连好了能凑合着用,当然换个新板子更好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直接寄表就行了,不用其他,保修好多年,我的都是5、6年前的表了

那岂不是会倒闭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岂不是会倒闭?

这是做慈善,不是保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岂不是会倒闭?

你试一下,你付得出多少邮费?你倒了人家还好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炸过的表能不能换板子,我用锡连好了能凑合着用,当然换个新板子更好了。 ...

既然修好了就没必要要人家换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售后确实不错,旧主板贴片电容,新主板换成电解了

我看电路板有点差别,不知是不是同一型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池盒这种设计,可能是为了兼容叠层的9V电池吧,你拿个9V电池装一下试试
成功了就成功了,烧了……不关我 ...

里面没有开关降压电路,用9v是严重浪费,不可能这样设计的

网友:
这内部做工看起来还不错

网友:
的确是用心做企业了

网友:
我有UT201,你这个寄回来邮费算他的还是到付你的?

网友:
其它厂商应该学一下了

网友:
楼主那个进水的表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寄过去就行,还是要提供发票或其他购买凭证?免费保多久?

直接把故障产品寄过去就行了,不用发票和别的凭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