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元件?帮忙看看这是保险丝吗?板上写LF1

楼主(2022-08-06):
有大神帮忙看看这是保险丝吗?板上写LF1,是什么保险丝?

网友:
度娘:电路图里LF1符号是什么意思

LF一般是功率电感或者滤波电感
低频(LF, Low frequency)是指频带由30 KHz到300 KHz的无线电电波。
查了一下,应该没错,如果能上个图的话,应该能更好的分析出该器件的功能

楼主:
这元件上的色环什么读啊?

网友:
你这照片当没有

网友:
看着像保险管。

网友:
第一次见,长见识了。楼上说低频率电感应该是正确的,也可以分析一下电路验证一下

网友:
给我装上4A保险管就好了。你图片能不能不要局部拍的这么厉害行不?看整体。貌似是250V的保险管。

网友:
是不是那种热保险,温度过高自动断开

网友:
波封气体放电管,以前不是有人问过吗!

楼主:
换上2A保险管修复。

楼主:
是HOTA D6 Pro充电器电源板。

网友:
又是电感又是保险的意思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