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劲驰JC-B320ATX电源

楼主(2022-08-06):
电源是我姐家电脑上的,78年前坏过一次换过电容好了,最近电脑开始高负载蓝屏有时候不启动怀疑还是电源问题,换了长城电源故障排除,换下来的电源拆开看看简单修一下

网友:
没听过这个牌子的电源

网友:
先洗刷刷吧

网友:
PFC估计是铁片或者水泥

网友:
扔了别修了

网友A:
山上的货,可以扔了

网友:
电源看着山寨了些。

网友:
会修的都是高手!

网友:
看上去太山寨

网友:
杂牌,和我鑫谷那个没法比

网友:
确实是山寨货

网友:
能服役这些年值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修好也不宜再电脑用了

网友:
除了水泥块外,其他都挺好的,换一下电容,可以再用一两年

楼主:
还有个h87核显主机用

网友B:
图二靠近输入线那里有个电容鼓了

网友:
杂牌电源可以扔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二靠近输入线那里有个电容鼓了

看图四,鼓包的电容已经换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山上的货,可以扔了

这电源算是矬子里拔大个吧,好在还有EMI电路给低功耗集显主板用用没问题

网友:
蓝屏有时候是电源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