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带电芯补焊小米10400mah充电宝NDY-02-AD输出座

楼主(2022-08-06):
      摊上2元买回来,放了2年多。现在放假,就修修吧。是引脚与线路板连接处齐根断,这个USB座的外壳不能完全固定住里面的塑料件。
        本来想将电芯焊下来再搞,可惜就算输出铜带上的锡完全融化了,还是拔不下来。那就只能在附近先贴上高温胶带,直接补焊了。
         4个引脚,看图3最右侧是正极,最左侧是负极。不输出时,正极也会有2.1伏左右的电压。所以起码不能造成 正极和其他引脚短路。期间试过  中间的 数据+、数据-、负极短路。
          装好后,发现充第一盏灯,电流很小只有500ma,到第二盏灯时才上到1.2A。不知是不是带电作业损坏了电路。电芯也不行了,充一个4000ma的手机,电就用完了。

网友A:
嗯,通病了,修了几个了,还有个别电容容易短路,这电芯确实不行,这估计都是LG和三星最差的电芯组装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通病了,修了几个了,还有个别电容容易短路,这电芯确实不行,这估计都是LG和三星最差的电芯组装的 ...

我觉得 比 3芯版的还差

网友:
这款还行吧,我的都用了这么多年了,目前还正常,一来是只有出远门带着,二来路上也很少玩手机

网友:
小米一代充电宝

网友:
LG电芯,还不错。直接补焊USB脚即可。

网友B:
这个不是第一代,第一代的3个电池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嗯,通病了,修了几个了,还有个别电容容易短路,这电芯确实不行,这估计都是LG和三星最差的电芯组装的 ...

还有品胜2万比克浅绿锂电芯,充电明显发热,电压上不到3点7伏。小米10400和1万3节,驱动板都有丢失程序风险,HolTek单片机掉程序后不能启动输出。4到8节数显免焊接充电宝反而耐用些,英集芯数显专用芯片,MPS双向同步整流电源芯片。2节免焊接充电宝,以前EC209CA双向同步整流质量好,后来带小手电照明款,缩水成HotChip三合一芯片线性充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有品胜2万比克浅绿锂电芯,充电明显发热,电压上不到3点7伏。小米10400和1万3节,驱动板都有丢失程序风 ...

将电池电量用完后,瞬间短接一下电芯,一般都会好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没输出了

网友D:
18650再垃圾也没软包垃圾

现在小米充电宝都是软包电池,鼓了拆都拆不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8650再垃圾也没软包垃圾

现在小米充电宝都是软包电池,鼓了拆都拆不出来 ...

一般是撬后面的板,我这揭开上盖板,倒转来 颠一颠就出来了。

网友:
这个我也有,没怎么用,感觉容量不行了。

网友:
通病,小米的这款移动电源还是不错,当时69抢了4个,目前吃灰备用中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品胜2万比克浅绿锂电芯,充电明显发热,电压上不到3点7伏。小米10400和1万3节,驱动板都有丢失程序风 ...

你可是见多识广了,我只我连三芯一万的都没用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是第一代,第一代的3个电池。

是不是一代不好说,但这个比三芯的早。
真正的一代小米充电宝,没几个人见过。
如果用高性价比来定义小米充电宝,这个四芯的确实是第一代,之后出了2芯的5200,再之后才是三芯的10000,替换了10400

网友:
这款的通病是micro usb接口不耐用 一两年下来给充电宝充电就接触不良

网友(2023-10-05):
当年也算不错了

网友(2024-03-02):
相当不错,受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