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拆解考场手机信号屏蔽器

楼主(2022-08-06):
收来的被剪线的手机信号屏蔽器,拆开发现电源坏了,大家有接触过吗,电源是多少伏供电的。用可调电源12伏供电亮灯。但电流很大4安多。有需要的可以出给别人研究

网友A:
这个现在还能用吗,

网友:
一般是4-5V,这货一直大功率扫频工作的。

网友:
自己安装怕是想喝茶了

网友:
5G信号屏蔽不了

网友:
这东西屏蔽距离有多远

网友B:
有个神经病老是在窗前打电话,要打到半夜多。上X宝上看了下,要不少呢,否则也弄一个了。

网友:
没什么用的,这些都是上马5G后淘汰的,因为手机屏蔽就要全频段,漏了5G肯定不行,所以早期3G,4G的就全给淘汰了,我都拆了三四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现在还能用吗,

能外接供电可以工作,里面电源坏了

网友:
这款4个频段的,5G屏蔽不了,几A的电流很正常的,它就是靠发射大功率电波的

网友:
5g屏蔽不了淘汰的吧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信号屏蔽器的真货。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工作原理

网友:
是发射强信号吗?

网友:
当时采购价格不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个神经病老是在窗前打电话,要打到半夜多。上X宝上看了下,要不少呢,否则也弄一个了。 ...

楼主说可以出,你不是需要吗

网友:
看外观成色,时间不会太短了

网友:
个人使用这玩意会不会被请去喝茶?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信号屏蔽器

网友(2022-09-12):
以前参加过评标,在评标室看到过类似的手机信号屏蔽器,但是人家没开机(根本没插电源插座上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