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朋友的固态里发现了个这颗粒,请教如何开卡

楼主(2022-08-06):
58xt主控,4贴闪迪正片ID是45-48-99-03-7A-6C,看了安国支持列表,显示SDUNEIBMA-128G
58xt的工具里没有信息,flashmaster以及flashinfo网站上均没有该闪存的信息(flashinfo.top上是我靠手头了解的数据上传的)
怀疑一波东芝BICS5,我没玩过慧荣,也不知道如何改数据

网友A:
显示SDUNEIBMA-128G,这个从命名规律来看应该是B6颗粒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显示SDUNEIBMA-128G,这个从命名规律来看应该是B6颗粒了

BICS6?现在应该还没出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BICS6?现在应该还没出呢

依照闪迪以往命名规则 B5应该是SDUNDIXXXX-XXXGB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依照闪迪以往命名规则 B5应该是SDUNDIXXXX-XXXGB

所以这个颗粒有参数吗
我买个89103开卡逝逝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所以这个颗粒有参数吗
我买个89103开卡逝逝

AU89103目前的工具来看是不支持,即使支持我想你也拿不到新工具

网友B:
结尾6C,是闪迪BiCS5,建议是用59XT2或者63XT开,有官方工具,58XT也可以,我有魔改的工具,但是魔改只建议玩玩,不建议长久用(慧荣里BiCS5的名字是SDUNEIOMA
不过原盘就是这样的话,难不成58XT官方出了BiCS5的工具?
求看一眼固件版本,看是魔改版还是真的是官方的版本
QQ 1411331737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结尾6C,是闪迪BiCS5,建议是用59XT2或者63XT开,有官方工具,58XT也可以,我有魔改的工具,但是魔改只建议 ...

盘是坏盘(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拆),已经读取不到原固件了
大概是魔改固件吧,官方我也没看到过58xt+BICS5的组合求工具 颗粒是TSOP封装,目前59xt我没看到过TSOP的板子
我邮箱CYYang_2020@163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U89103目前的工具来看是不支持,即使支持我想你也拿不到新工具

89103有SDUNEIBMA的参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盘是坏盘(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拆),已经读取不到原固件了
大概是魔改固件吧,官方我也没看到过58xt+BICS5的 ...

基本不用邮箱,加我QQ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基本不用邮箱,加我QQ吧

有验证...加我吧
8347247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