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鑫谷ATX电源烧了,网驰320p

楼主(2022-08-06):
自己的老台式机。
前兆:下午在用的时候重装系统安装了不少软件,过程中突然熄火,以为天热cpu保护,后拿出迷你小风扇对着cpu怼,正常,晚上看一部电影铁血战士,看一半洗澡去了,电脑开着,洗完出来屏幕趋黑,正想再拿小风扇,一股糊味凑近一闻出自电源,不用怀疑了,,,,,
空了再修,先拆开看看,供大家无聊一阅,,灰不是一般多,表面看两只13007和一颗保险坏了,其它看不出来,应该没其它故障,

后续:已经修好,说下第二次炸管原因,当修好时,有轻微滋滋声,各电压正常,着急忙慌就上机了,工作一会炸管了,怀疑是2只管子放大倍数不匹配,或者功率不足没有原装晶元大,后来看来不是。因此进行第二次维修,发现有个102/1KV电容炸裂开(这个电容到现在修好我都没分析是哪一段电路的,反正直接换就是,然后2.7K射极电阻炸飞和检测10UF基极电容有问题及有个元件脚虚汗,全部处理后现在一切正常,

2.7K电阻咋飞

虚汗

坏了这么多

楼主:
电容没怀孕还可以,算好评!

网友A:
赶脚受潮了

网友:
该退休。。。鸟

网友B:
保险能看出来,13007你也能看出来?厉害!

网友:
这电源看着有年头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保险能看出来,13007你也能看出来?厉害!

好吧,在多给两张图看看,这两图让你们看看平时收集拆机mos管的好处,当然我用的是新的哈,主要是那个螺丝绝缘垫,粘死了,取不下来,这不是一大口袋拆机吗!找出来就可以了
绝缘螺丝垫,顺便说下保险是5a的

网友C:
专家起床啦,该修破电源啦

一直对鑫谷的电源没好感,从零几年一直到现在

网友D:
状况这么差的还有必要修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专家起床啦,该修破电源啦

一直对鑫谷的电源没好感,从零几年一直到现在 ...

好吧,我休息一下来回复你,
问题是我这个就是0几年开始用的得哇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状况这么差的还有必要修么

问题是修好它很简单得哇,然俺有没有多余的的娃,所以要修啊,修好就不花钱得哇

网友E:
缝缝补补又三年,刚好我也拆了一个破电源

网友:
好有年代感的电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缝缝补补又三年,刚好我也拆了一个破电源

哈哈,好吧,你拆我修,我的已经修好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赶脚受潮了

分析应该是灰尘影响散热,热死的

楼主:
修鸡儿,满以为正常了,电脑开机后,也出画面了,然后自己去收拾工具,转眼看又熄火了,多按几下开关还爆炸了,这下得空了弄了,就是不买,再便宜都不买,我就要看她到底哪里出幺蛾子

网友:
高手啊!这都能修好!

网友:
补丁打补丁,最新流行款。

网友:
这电源看着做工就很渣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