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钟表] 拆个坏的西铁城挂钟并换机芯

楼主(2022-08-06):
邻居的一个挂钟扔角落的桌面上面沾满了灰尘,听他说好像坏了好几年了。我心血来潮拿了节电池出来,把电池仓生锈的地方打磨了一下然后装上,嘿嘿!挂钟竟然愉快的走起来了。。。。
不对,秒针转了半圈竟然卡住了,几秒后竟然逆时针走起来。。。。长这么大,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“时光倒流”
本着东西坏了就想把它修好的精神,有必要给邻居修一下这个钟,他这个铁皮棚顶的客厅需要一个看时间的钟,上回捡了不少挂钟的机芯这次能终于派上用场了。

▲复古款式,下面带个摆锤。

▲西铁城?

▲摆锤机构,得多装一节5号电池,摆锤和机芯供电都是独立的。

▲可能是沾水了,板子是密度板,已经变形了。

▲摆锤下面这块“照妖镜”竟然连贴膜都没撕,不过已经有点腐蚀了,“照妖镜”和摆杆都是铝的。

▲机芯也有西铁城的logo,应该是真货吧?

▲咦,左上角怎么有丽声的logo呢?丽声给西铁城代工的吗?

▲机芯的线圈还挺饱满的

▲有个齿轮还是铜的,上面有个塑料凸刺,转动过程中碰到上面的触点能触发闹铃,这挂钟是省了闹铃电路。

▲机芯就这么简单?不像大厂风格啊

▲指针做工不错,连接机芯的地方有铜套铆接,还做了叉型开口,设计很用心。

▲机芯倒转找不出原因,拆了齿轮酒精洗过了也没用,找个扫描的机芯给它换上。

▲要换的机芯和壳子不匹配,需要剪掉上面的螺丝柱。

▲电磨再打磨一下能装上机芯了,可惜装上去指针外圈的螺丝比原机芯短,只要拆了这个塑料壳子。

▲顺便看看摆锤机构,貌似就一管子和几个电阻电容。

▲背面有个线圈和两电解电容,估计原理和摇步机一样。

▲线圈是一红一黄两个绕组

▲玻璃罩是有两个塑料环卡着的,拆开顺便清洗一下。

▲拔下壳子机芯连接螺丝柱还是短,主要是要换的机芯上面有个塑料台阶顶着板子,只好在板子上磨掉一点了,顺便打上704紧固,防止调时间的时候机芯发生位移。

▲变形的后盖板子切掉一半,顺便把下面两个脚垫也移过来,才发现脚垫是有铁针固定的。

▲这铁针准确来说应该是气钉枪打的钉子,拆了用手工没法打进木板里面,于是找了粗铁针和704把脚垫给固定上去。

▲铁针打进去比脚垫低一点,这样不至于伤及墙壁,加上704应该稳妥了。

▲装好挂墙上了,原机芯指针和换的这个不兼容只要一并换了,试了几天时间暂时还比较准。换出来的机芯打算换个电路板看能不能修复,等有空了再高吧

网友:
这挂钟看着有些复古

网友:
哈,我家还有发条挂钟。不过没使用,声音太响。

网友:
这下好了,就留了半个外壳,剩下全换了哈哈

网友:
看着不像西铁城。

网友:
楼主当年是三好学生。

网友:
哈哈,我也是换机芯换了精工的跳秒机芯,1节5号走了1年半了,还有电。

网友:
换芯是最好的方法

网友A:
机芯多少钱一个啊

网友:
摆锤不要了?

网友:
上次替同事修个挂钟,也是换机芯,但换后各种问题,不是走不准,就是不走的,闹心,出了真货钱的但买不到好配件,这才是问题。

网友:
这东西能改准时吧

网友:
然后改RX8025芯片,比普通晶振准确。去掉钟摆更简洁。

网友:
修修又用好多年

网友:
三好学生奖状,比挂钟更抢眼。

楼主:
要摆锤还得多上一节电池,再说钟的背板泡水鼓了,留着摆锤得留着背板很难看,干脆一刀切只保留时钟部分更简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机芯多少钱一个啊

捡来的不花钱

网友:
去年用红包买了蜂鸟、铃木各一个扫描机芯,铃木的用上了,今天没事把蜂鸟的机芯拿出来装上电池试了下竟然不走了!

网友:
真材实料的老物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