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关于触摸式感应关机改为常开的请教

楼主(2022-08-06):
如题,拆了一个倍思的洗手液机,搞了一个外置的充电宝供电,每次手动开户充电宝供电
但这个机器感应开关有点麻烦,每次断电之后需要按一个这个感应开关才行
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改为常开
图中圈圈的位置  用的时候,中心的方形原件会发光,这个方形有四个金属脚,电路板的背面能看到这个方形原件延伸出去三根线

这是贴合按键的一面

电路板的背面

按键的背面

按键

网友:
感应的 ?   用线从圆圈那引出来绑到充电宝外壳上,开充电宝顺便摸一下引出线。。。。(彻底方法是找到感应起作用时的那个脉冲点(高或底电平)后边的电路  ,直接短路...)

楼主:
感谢,我已经把充电宝去掉,插在充电头上一直通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