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又修海林中央空调控制面板

楼主(2022-08-07):
上次已经修过一个了,(参考这里--拆修海林中央空调控制面板风机不转问题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96257-1-1.html
这次自己家的坏了,按电源键,一点反应都没有,拆开查看发现有爆炸痕迹,却没找到爆炸的地方,查看保险已经烧断,用一段导线焊上代替保险,接在维修插座上,开维修档,开机测试,维修灯亮,板子上冒出一股烟,这次看清了,是一个蓝色的元件冒烟了,把它焊下来,接电测试,按电源键面板有显示了,应该可以正常工作了,虽然不接这个元件也能还工作,但是不放心,觉得还是装上好。开始还以为是压敏电阻,也没细看从捡到的一块备用板子上焊下一个装上了,因为天太热急用,也没顾得研究就装墙上了。发帖子时根据照片认真研究了一下,发现这个元件是高压电容,代替的这个电容有点小,原来容量是103,代替的这个是102,差了10倍,好在能用,先这样吧,坏了再说。百度了一下电源模块电路图,没看出这个电容的作用,

中央空调控制面板按电源键没反应

卡扣很紧,大小三个螺丝刀配合总算打开了

记线序,修好之后好恢复

有爆炸痕迹

这里糊了

继电器上,电容上都有爆炸痕迹

这个高压电容漏电了,所以保险烧了,就是它冒烟了

小区捡到的备用板子,跟我这个差了一根线,牌子都一样,海林的

比较一下,左边备用板子比右边正使用的少了一根线

备用板只有4个继电器

备用板子上只有一个高压电容,102的

请出吸锡器准备拆保险,开始以为保险直接焊上的

一拆才知道,保险还有座,是插上的

这个就好办了,把备用板上的保险拔下,两个对比一下,一样的。

备用板上的高压电容

焊下准备代换

左边是备用板上的,右边这个已经坏了,漏电了

漏电了

备用板上的这个正常

弄一下烧断的保险

想把保险的断头接上,结果发现是玻璃丝,看来保险里边也有知识,有机会再学习一下,为什么是玻璃丝

用一段细铜丝代替保险丝吧,弄好装壳里,可以应急使用

换了电容和保险装机测试还是不行,仔细跑线路发现正中央一段铜箔也烧断了

用一段导线把铜箔接上,装墙上试验,各项功能都正常了,成功修复

补上电源模块资料--LNK564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功能及典型应用
https://www.520101.com/html/circuitry/1947501.html

还原过程略过。

全贴完,谢谢关注!

网友A:
我可没耐心拍那么细,我一般现场直播,

网友B:
手艺高超,能解决很多问题。

网友C:
一般烧了保险的,我即便换了保险也不敢直接上电,好想有个电灯大法维修插座。

网友D:
貌似是一个反峰吸收电容,典型电路这个电容规格470p1kv?

网友E:
大师维修功底深厚,耐心也了得。

网友F:
我记得我以前上班的地方 中央空调用的就是这个控制面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烧了保险的,我即便换了保险也不敢直接上电,好想有个电灯大法维修插座。 ...

请把文字部分再看一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可没耐心拍那么细,我一般现场直播,,

拍细点好,以后再修可以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手艺高超,能解决很多问题。

歡迎探討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貌似是一个反峰吸收电容,典型电路这个电容规格470p1kv?

板子上有两个高压电容,坏的这个不是你说的作用,102的那个是吸收用的,这个没看出来什么用,其中一端接在300V那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大师维修功底深厚,耐心也了得。

谢谢肯定,等有帮帮团给你加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记得我以前上班的地方 中央空调用的就是这个控制面板

歡迎探討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板子上有两个高压电容,坏的这个不是你说的作用,102的那个是吸收用的,这个没看出来什么用,其中一端接 ...

哦,坏的是c9,我看成C6了

网友:
我居住的这个小城市的名字竟然成了商标!

网友:
烧的挺厉害的。

网友:
板子看着烧的有些厉害

网友:
,膜拜  大佬还有不会修的吗   我们单位因为面板有锁 误碰   都以为坏了 直接换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哦,坏的是c9,我看成C6了

歡迎探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