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一个手持风扇

楼主(2022-08-07):
扇叶拆不下来。可能摔了,充满电不转,拆开也没动啥,装上又能转了,只是速度好像没以前快,扇叶还不平衡,不稳

网友:
这东西本来就是一次性的,玩具级。

网友:
这不就是我前几天拆的一样的电路吗?叶子使劲扯吧,

网友:
高级的儿童玩具。

网友:
无刷电机还是有修的意义

网友:
刷电机还是有修的意义

网友:
问题还真是莫名其妙。

网友:
风速可调,多个档位

网友:
我这也有个,也是莫名其妙地不转了,偶尔装上就慢慢转一会,然后就又没反应了,不知啥原因

网友:
这是让换新的,商家从坛友这赚点钱真不容易,什么都会修

网友:
没几个零件慢慢修吧

网友:
拆下来换过电机

网友:
大力出奇迹,扇叶用点劲就拉出来了。换个玩具小电机吧,这东东本来就是个玩具。

网友:
本身就是玩具嘛

网友:
扇叶与输出轴紧配合,用力拔开。输出端空载的话,应该是有刷电机电刷断裂。建议网上买效率高大点碳刷电机固定,再买质量好点调速板。

网友:
估计是扇叶接触不良的缘故。

网友:
街上看到有人拿着这风扇吹脖子.

网友:
有刷电机折腾不了多久就挂了

网友:
这东东是玩具?当时一分钱一个进了二个,三年了还在用,可能不怎么用吧。不坏所以没拆。

网友:
如果是有刷电机,估计因为掉过碳刷移位,就不好转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