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迷你逆变器模块环形电感有什么作用?

楼主(2022-08-07):
  自己做焦耳小偷的时候,一个变压器包含的两组线圈已经可以工作,但好多逆变电路都会额外增加个电感,作用是什么呢?

网友A:
电感作用一般就是通直流阻交流,通低频阻高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感作用一般就是通直流阻交流,通低频阻高频。

ZVS 电路 的大电感 是为了防止从电路电源拉取巨大的峰值电流而损坏,增加了电感在变压器抽头处和V+之间作为缓冲。

网友:
类似升压原理啊

网友B:
     隔离逆变出来的高次谐波呗,否则好多负载里有电容,对高次谐波短路,逆变器就烧了,不烧也发热巨大

网友C:
看了回复真是一脸唏嘘啊,都瞎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隔离逆变出来的高次谐波呗,否则好多负载里有电容,对高次谐波短路,逆变器就烧了,不烧也发热巨大 ...

理论扎实啊

网友:
输出滤波用的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看了回复真是一脸唏嘘啊,都瞎说

那大佬,这电感是什么功能呢?我之前做过个工频逆变器,就是某宝买的工频正弦板,加捡的环形变压器。开机后输出220正常,但居然会从输入电源端子处,输出越2v左右的50hz畸形正弦纹波,搞得我直流功率计测量的电流数值完全不准。连电池正负极上都有2v的纹波,我尝试过给输入端子加共模电感,没用,加个整流桥,结果正弦纹波还是能跑到电池上,就很烦人。

网友E:
为什么电源输入要有这个电感,这得从逆变桥的换相逻辑说起。换相逻辑,通俗的说就是A管与B管开通关断在时间上的顺序。
逆变桥根据换相逻辑可分为电压型逆变桥和电流型逆变桥。
电压型逆变桥允许A B两管同时关断,但不允许A B两管同时导通。A管关断后,等一段时间(死区时间),B管才能导通。常见的494,3525驱动芯片的逻辑,就是针对电压型逆变桥的。
电流型逆变桥,允许AB两管同时导通,但不允许AB两管同时关断。A管在导通状态,B管开始导通,AB两管重叠导通的状态下维持一段时间,再关断A管。

楼主这个电路,应该是个电流型逆变桥。电感的作用就是将电源呈现一种电流源的状态(AB管同时导通时,供电电路近似恒流)以便完成AB管之间的换相。如果没有这个扼流电感,AB管导通重叠时,直接炸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为什么电源输入要有这个电感,这得从逆变桥的换相逻辑说起。换相逻辑,通俗的说就是A管与B管开通关断在时间 ...

非常感谢您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那大佬,这电感是什么功能呢?我之前做过个工频逆变器,就是某宝买的工频正弦板,加捡的环形变压器。开机 ...

因为交流输出的功率是100Hz脉动的(阻性负载下),为了让直流电源输出是直流功率,输入端要加足够大的电容去做功率解耦,不然输入就会有较大的工频二次脉动纹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因为交流输出的功率是100Hz脉动的(阻性负载下),为了让直流电源输出是直流功率,输入端要加足够大的电容 ...

输入逆变器板上自带的就有几千uf了,我一开始就试过,加了二十多个小电容,一共几万uf,但反送到电池上的纹波电压也只是降了一丢丢,基本可以说没效果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输入逆变器板上自带的就有几千uf了,我一开始就试过,加了二十多个小电容,一共几万uf,但反送到电池上的 ...

直流380V逆变交流220V,功率2kW,母线解耦电容就至少要880uF,如果是12V逆变220V,那12V端的电容就要28000uF了,考虑ESR,电容就要更大了。高压的纹波可以取大点,电容就可以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直流380V逆变交流220V,功率2kW,母线解耦电容就至少要880uF,如果是12V逆变220V,那12V端的电容就要2800 ...

哦哦,我是60v升220的,或许换成高频绿金电容应该会好些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