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阿木DM70;电池架SW6106芯片增加紫铜块,改善导热散热效果~

楼主(2022-08-07):
21700电池架充电发现热,SW6016芯快充时发热挺厉害。紫铜块想法改造一下。

电池的充放电管理采用智融SW6106,这是一颗高集成度的双向快充移动电源多合一芯片,内部集成4A高效率开关充电,支持18W同步升压输出。芯片支持PD/QC/AFC/FCP/PE/SFCP等多种快充协议,芯片内置电池电量计量,照明驱动以及相关的管理电路。只需少量外围器件,即可实现高性能的双向快充移动电源解决方案。

网友:
动手的工程量大啊。

网友:
你确定电感不需要涂点导热硅脂?

网友:
那个三星充电器,我有个一样的,还在用。

网友:
做工很精致

网友:
东西不大工程量不小

网友:
电池架真漂亮,散热改的挺好

网友A:
集成开关管  另外mos也是发热大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集成开关管  另外mos也是发热大户

热心会员  裸奔充电 手摸,先治疗这个烫手芯

网友:
高实在是高

网友:
舍得用料啊,最主要的是集成MOS管是发热大户,这样增加紫铜后,估计能用很久。

网友:
不粗哦,加强散热

网友:
电路板有紧凑空位,可以再加ETA9635小板,接口移动到其它地方飞线,开充放电方孔,改双输出输入。

网友:
电感看着就比较高档.搜了一下价格,只能看看了.

网友B:
效果不好判断,只能说理论上要好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效果不好判断,只能说理论上要好点

充电时摸一下外壳就知道了,如果能明显感到温升,说明热量传导出来了,比不加导热块效果肯定要好不少。

网友:
精益求精  增强散热啊

网友:
这热容量,高了不是一点半点啊

网友:
杨总改得好,发热可以是大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