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增压水泵的水流开关 坏了 拆开

楼主(2022-08-07):
增压水泵的开关 用了三年  坏了
开关控制原理

网友:
压力开关 这个更换方便

网友:
好像用了可控硅

网友:
用干簧管控制的

网友:
磁铁+干簧管?

网友:
虽然是可控硅控制电力,但是触发装置机械,应该用超声波水流传感器,检测水流启动增压。或者直接改24伏无刷增压泵,配电源和倒计时插座,关水不会烧无刷离心水泵。

网友:
数码之家的人才们,机械电子都能拿下.

网友:
增压泵不知道是这种水流开关好还是压力开关好,反正我两种都用过,不稳定,烦死人

网友:
找不到焦点!

网友A:
磁铁控制干簧管,干簧管控制可控硅

网友:
220伏里面成本最优方案

网友:
好像没看明白,水流动磁铁也就会吸合干簧管?

网友:
不是太完美,一时有想不到更好的方案

网友:
讲究体验得花钱,变频器+多级泵+压力变送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磁铁控制干簧管,干簧管控制可控硅

对,就是这样子的,前面补充加一句,水流控制磁铁

网友:
水流控制磁铁

网友:
家用增压泵一般多少钱一套?我家里要加装一个

网友:
原理
磁铁+干簧管
有点简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