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瑞宝A1360;5V600ma座充拆解,这个散热孔位置,挺危险的!!

楼主(2022-08-07):
座充拆了看看,4.2V锂电还可以,拆解发现,地步散热孔位置挺危险的。

网友A:
意思是你会在充电的时候拿针去捅小孔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意思是你会在充电的时候拿针去捅小孔?

台面有积水,这玩意儿就可以炸了

网友:
做工不行啊

网友:
内部太简陋了

网友:
底部散热孔在输入端,离得还近,确实不妥,开在侧面好点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台面有积水,这玩意儿就可以炸了

有道理

网友:
貌似恒压充电模式

网友:
功率好小,超市里不少手机比谁快充功率大。对讲机应该可以用航模电池组,几分钟充满,像摩托加燃料很方便。

网友:
简简单单,,能用就行.

网友:
还是外接5V的座充安全

网友:
真是够简单的,就是个电源

网友:
设计不合理,有三防漆的话给板子喷点吧。

网友:
电池容量小1200mAh,充一次电起码3-4小时以上!

网友:
这板子离壳底太近又有散热孔不安全设计问题

网友:
确实是设计缺陷。

网友:
作工不咋的,整流桥边上的进线剝那么长的皮,不怕知路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