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行车记录仪图像倒置问题

楼主(2022-08-07):
买的旧行车记录仪,怎么旋转,图像都是倒置的。
请教,怎么才能调整过来??

楼主:
内部应该是有陀螺仪 的 。

楼主:
怎样才能调整过来 ??谢谢

网友A:
设置菜单里有没有相应的选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菜单里有没有相应的选项?

似乎 没有  相关 选项 。是不是 用按键 直接 调试的 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样才能调整过来 ??谢谢

设置里面应该有对应的选项

网友:
查找应用手册,在设置里应该有相应的选项。

网友:
认真看看说明书上的设置内容(或者要自己进去设置内容详细看看),肯定是有什么倒置,镜像类的设置搞乱了吧

网友:
放反了,倒着装就解决了

网友:
我刚想说倒着放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似乎 没有  相关 选项 。是不是 用按键 直接 调试的 ?

按MENU(菜单)键进入看看。

网友B:
开机默认设置,如果弄不成,看看电源键下面那个孔是不是复位键,捅一下试试,这种默认应该是挂正图,不行就看看菜单有没有调整图像的选项,实在没办法可以断开电池,再接上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开机默认设置,如果弄不成,看看电源键下面那个孔是不是复位键,捅一下试试,这种默认应该是挂正图,不行 ...

谢谢回复,谢谢,默认设置也试过了。

网友(2023-11-08):
开壳把镜头车一转就行了

网友:
回看时播放器可以设置图像倒置,或者将电脑显示器倒个个。用手机看就更方便了。

网友:
好好看一下说明书,里面有图像设置

网友(2024-07-25)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谢谢,默认设置也试过了。

没找到配置项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