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拆两个网线模块

楼主(2022-08-07):
想找直通的网线模块可是找来找去都是这样的  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干扰吗   第一个能明显看到交叉  第二个感觉乱糟糟  估计也交叉了

网友A:
那么问题来了……这一圈双绞到底有用还是玄学呢……

网友:
楼主,可以试一下这个,可以接面板的:https://item.jd.com/100021939578 ... df7b2ac48e2cd692ae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么问题来了……这一圈双绞到底有用还是玄学呢……

有没有用找专业设备测试一下呗,让我们也长长见识...

网友:
线序各施个教,使用看清楚。

网友B:
使用时间长了会发现,这种网线模块不如直连网卡效果好。

网友:
没看懂这玩意儿用来干啥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时间长了会发现,这种网线模块不如直连网卡效果好。

直连更坑我用的那个没注意有一脚不通   最后发现直连虚接  针脚铜包铝没弹性

网友:
差分线路,等长,再加上双绞抗干扰。

网友:
一个六类,一个超五。

网友:
不知道为啥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