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厨房太热,做个小风扇

楼主(2022-08-07):
买的半成品,没有前脸
酱油瓶灌满水做底座
3.2的铝丝硬度还可以,可以定形

最后理下线,缠上保鲜膜
用的8V电源,标称0.7A,负载0.4A左右,但愿耐用,至少抗过最近近40℃的气温。

网友A:
这个风小了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风小了点

还好,可以凑近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厨艺不错

我很少做饭,我妈辛苦了

网友:
搞个正经的风扇不行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很少做饭,我妈辛苦了

这么说应该换个大的

网友C:
我觉得你还是装电池吧,不用时拿走。不然,在厨房的油烟,没几天就油腻得不得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你还是装电池吧,不用时拿走。不然,在厨房的油烟,没几天就油腻得不得了。 ...

装电池怕炸了,半成品不带升压板,厨房湿度大,越简单越好。这个不用也可以拿走的。

网友:
感觉太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么说应该换个大的

可以考虑,上午仓促完成的,大了铝丝强度不够。

网友D:
感觉还不如挂脖的方便……

网友:
不是有那种挂在墙上的风扇吗?或者你做个支架钉到墙上。
只是厨房这种环境,很快会被油烟搞脏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考虑,上午仓促完成的,大了铝丝强度不够。

换8号铁丝

网友:
咋感觉不如原本的带电池的风扇呢

网友E:
我就想知道炒菜时能吹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就想知道炒菜时能吹不?

调整角度,吹脸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8号铁丝

粗细没概念,手边废物利用,出去买天太热也不想出去,一点点也不好意思买,估计还会生锈。考虑太多压根做不出来,抛砖引玉,各位尽情发挥,最近厨房太热了,靠顶上我已装了个大的排风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觉还不如挂脖的方便……

我妈不知会不会感觉很奇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