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飞利浦欣熙吸顶灯,又是一个阻容方案。

楼主(2022-08-07):
有人说只要有2个芯片的,就不是阻容,我拆过高级的飞利浦吸顶灯,里面很多元件的。大神分析一下这个是阻容的吧,这个应该不是山上的,授权旗舰店的货。

网友:
这一看就是恒流方案,只是没看到电感和芯片型号,不确定是不是高压线性恒流
不知道楼主怎么信誓旦旦说是阻容的

网友A:
先搞清楚什么是阻容方案再说好吗

网友:
拆的不是很彻底,但很显然不是阻容方案的LED照明。

网友:
现在恒流都无需感容了啊。。。
但是肯定不是阻容方案

网友B:
我也不知道,上面是有电阻和电容。

网友:
典型的高压线性恒流设计,怎么看成阻容的

网友:
我理解阻容的应该有个最起码是cbb的电容吧

网友:
只要灯珠好方案不重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不知道,上面是有电阻和电容。

对啊,你这个回答挺好的,有电阻电容,没有电感的。

网友C:
螺丝都拆不下来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螺丝都拆不下来吗

后面没有东西了,拆过一次忘记拍照了,现在上面带电无敢拆。感觉这个不太划算,才6瓦不是很亮。感觉要20瓦左右才够

网友:
看着像是线性恒流电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搞清楚什么是阻容方案再说好吗

看见有电阻,电容,就是阻容方案

网友:
这个肯定不是阻容方案,现在的芯片不贵,比cbb大电容贵不了多少,15颗灯珠怎么着也不止6w

网友:
有个八脚的驱动IC,不是阻容的。

网友:
阻容方案没有什么不好的呀。

网友:
有整流桥一般就不是阻容了吧?我的阻容概念是电容电阻降压.这个前端整流桥一上,阻容无用武之地了.

网友:
路过  高压恒流高度集成方案

网友:
显然是高压线性恒流方案,15颗灯珠可能都是高压灯珠,可能是三芯串联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