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一个超级快POS机

楼主(2022-08-07):
坛友兔包公榴莲包里带的超级快POS机。拆开看了一下,卡扣固定连接,内部比较简单。整理一下,发帖供坛友参考。

超级快POS机。

卡扣固定连接,从充电口,可用指甲无损开壳。

内置锂电池鼓包了,简单测了一下,可充电,充满后掉电很快,基本报废了。

相关链接:
坛友兔包公的榴莲包,重达9公斤,拆开晒一下
拆一个即付宝音频手机刷卡器,型号:IY-1

网友:
方便的东西

网友:
电池怀孕了,说,是不是你干的

网友:
鼓包咯。。。。。安慰

网友A:
这种机器刷完之后钱到哪里去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机器刷完之后钱到哪里去了?

估计这种机器对坛友来说,大多是拆件,很少有用来刷钱的。

网友:
这么大个电池还是可以的,可惜鼓包了.

网友:
不是STM32,差评!!!

-=-=-==-==-=-=-=-

网友:
可惜主控不是ARM的,要不还能折腾折腾

网友:
这种小容量锂电就怕长期存放,过放鼓包~

网友B:
电池鼓包之后再充电鼓包能否消失?

网友:
电池坏了可惜了

网友:
都怀上了,楼主接收啊

网友:
后期方案  不在是早期32系列了

网友C:
刷的话 手续费现在好像比较高  还怕跑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的话 手续费现在好像比较高  还怕跑路

这种就是拆件用的,稍微懂点的都不会拿这个东西刷卡,小牌子极其不靠谱,容易把钱刷没了,那边扣着,不给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池鼓包之后再充电鼓包能否消失?

这要看电芯,没使用过或使用次数较少的锂聚电池因过放导致的鼓包,使用小电流补电,很大概率会恢复,但容量会下降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用哪一家的收单。一看就不是正规的

网友:
谢谢楼主拆机用处不大分享

网友:
电容大肚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