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华生鸿运扇故障,拆解电机

楼主(2022-08-07):
在这个炎热的三伏天,电风扇竟然坏了!想到电风扇的简单结构,拆了看看能不能修。
外壳的拆解就不细述,检查和更换了电容,没有解决,再电机拆下来,万用表量了一下,看来是烧了,再拆开看看。
昨天下午,在某宝上买了一个,发货地佛山,今天早上到货,换上就好。
1、风扇外观

2、电机

楼主:
昨天下午4点多在淘宝下的单,从佛山市南海发出,今天早上9点多就送到(深圳),这样的购物和物流确实很美。

网友:
整台买比买电机便宜。这种情况,您应该找那种坏的风扇(电机无坏),这种可能就2-3元

网友:
讲真。真的是纯铜线的马达吗?有人验证过吗

网友:
温度保险坏没?

网友:
双滚珠轴承好评,线圈纯铜就没可能啦

网友:
有可能是温度保险烧了,检查了吗

网友:
一般来说漆包线短路了。

网友:
温度保险在黄腊管里面,自己找找看,拔出黄腊管就能测量好坏了。
现在华生应该不是以前的华生了,看塑料外壳油光可鉴的就知道脱模剂加了不少,估计不是什么好塑料,有空来个拆机帖看看内部怎样

网友A:
真的华生基本不会坏电机的,这个看着假啊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,应该先查下保险。

楼主:
电扇是在京东上买的,后面有上海华生的标签。
但是如前面的那位网友说的塑料的质量确实不好,整体做工跟我家另外的3个电风扇(一个是艾美特,2个美的)相比要差,当然一分价钱一分货(美的风扇是300多元的直流电机风扇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真的华生基本不会坏电机的,这个看着假啊

华生这个电机的看上去质量还是可以吧,都是铜绕线圈啊,挺有份量的,感觉比从淘宝上买的电机要重。

这个电机坏的原因不是因为电机质量,而是这个风扇的风速换挡开关坏了,打开风扇的时候,发生短路(开关同时联通)导致电机损坏,我在更换电机的时候发现的。

网友:
开关短路得话,马达线圈不会烧的。。。

网友:
上海华生是电扇老祖,我乡下好像还有台华生座扇。

网友:
这电机线圈很难烧,一般就是温度保险坏,或者线圈接头氧化断。

网友:
看样子是铜线电机。

网友:
除了商标,已看不见华生的痕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