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转]mipi LCD 的CLK时钟频率与显示分辨率及帧率的关系

楼主(2022-08-07):
我们先来看一个公式:Mipiclock = [ (width+hsync+hfp+hbp) x (height+vsync+vfp+vbp) ] x(bus_width) x fps/ (lane_num)/2

即mipi 屏的传输时钟频率(CLKN,CLKP)等于(屏幕分辨率宽width+hsync+hfp+hbp)x ( 屏幕分辨率高height+vsync+vfp+vbp) x(RGB显示数据宽度) x帧率/ (lane_num)/2

简单解释下:

      一帧画面需要的数据量为(单位bit):FRAME_BIT = (屏幕有效显示宽度+hsync+hfp+hbp) x ( 屏幕有效显示高度+vsync+vfp+vbp) x(RGB显示数据宽度24)

     一秒钟内需要传输的数据量为(单位bps):FRAME_BIT  x  fps(帧率)。

     那为何要除以lane_num----因为mipi通讯协议中,一个CLOCK几个lane是可以同时传输数据的。

     为何又要除以2----因为根据mipi通讯协议,CLK_N、CLK_P这两根时钟线的上升沿/下降沿可以获取到数据。

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:

1.在相同的时钟频率下,lane数越多,则单位时间内可以传输的数据越多。若显示帧率固定不变,则可以支持的更大的分辨率;而分辨率固定不变的情况下,则我们可以考虑支持更高的帧率显示。

2.在lane数固定的情况下,提高传输的时钟频率,则单位时间内也可以传输更多的显示数据。进而我们可以考虑是提高帧率还是提高分辨率,或两者做出平衡。

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任意无限制的提高mipi的传输时钟频率及lane数目呢?mipi通讯协议对此进行了限制,一组CLOCK最高只能支持4组lane,一组lane的传输速度最高只能支持到1 Gbps。也就是说一组CLOCK最高只能支持到4 Gbps速度传输。

此时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题:4Gbps速度传输,是满足不了现在市场上推出的4K电视的带宽要求的,怎么办?答案是使用8组lane,使用两组clock来传输。

下面我们以展讯7731平台下EK79023这款LCD 驱动IC的配置参数进行实例说明:

static struct timing_rgb lcd_ek79023_mipi_timing = {

         .hfp = 100,  /* unit: pixel */

         .hbp = 60,

         .hsync = 24,

         .vfp = 22, /*unit:line*/

         .vbp = 10,

         .vsync = 2,

};

static struct info_mipi lcd_ek79023_mipi_info = {

         .work_mode  = SPRDFB_MIPI_MODE_VIDEO,

         .video_bus_width =24, /*18,16*/

         .lan_number =         2,

         .phy_feq=660*1000,

         .h_sync_pol =SPRDFB_POLARITY_POS,

         .v_sync_pol = SPRDFB_POLARITY_POS,

         .de_pol =SPRDFB_POLARITY_POS,

         .te_pol =SPRDFB_POLARITY_POS,

         .color_mode_pol =SPRDFB_POLARITY_NEG,

         .shut_down_pol =SPRDFB_POLARITY_NEG,

         .timing =&lcd_ek79023_mipi_timing,

         .ops = NULL,

};

struct panel_spec lcd_ek79023_mipi_spec = {

         .width = 600,

         .height = 1024,

         .fps =57,//62,//67,//52,//57,//60,

         .type =LCD_MODE_DSI,

         .direction =LCD_DIRECT_NORMAL,

         .info = {

                   .mipi =&lcd_ek79023_mipi_info

         },

         .ops =&lcd_ek79023_mipi_operations,

};

从中可知,该LCD的分辨率为600 x 1024,帧率为57 HZ。

一帧图像的数据量为:FRAME_BIT=(600+24+100+60) x (1024+2+22+10) x(24)=19907328 bit

一秒钟的数据量为:19907328  x 57 = 1134.717696  Mbps

所需的mipi时钟频率为:1134717696/2(lane)/2= 283.679424 Mhz

一组lane的传输速度是:283.679424  x  2= 576.358848 Mbp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