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慧荣] SM3267 PERTEST模式量产05446-064G三天没有结束。。

楼主(2022-08-07):
量产了三天,灯还在闪。。。当前执行的过程一片空白是程序bug,应该不打紧,本来上面还有一个盘插在3.0口结果那个量产出错了,拔下来后这个执行过程的字就没了,应该还是卡在pretest
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?我把pertest模式选了low,ecc调到20
最后实在等不及关掉了
sm3267ae主控,芯片id983A949376D1,4ce,15nm mlc

网友A:
64g容量都3天多了赶紧拔下来重新量产吧,用不扫描的版本。

网友:
正常1-2个小时,时间这么长,肯定卡死了,拔了重新量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4g容量都3天多了赶紧拔下来重新量产吧,用不扫描的版本。

不扫描很多坏块,没法屏蔽,我试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

网友:
你居然硬等三天

楼主:
这机子一般就是一直开机的,放那不管他,阿童木u,功耗低

网友(2023-02-20):
引用 网友A:
64g容量都3天多了赶紧拔下来重新量产吧,用不扫描的版本。

不扫描的版本是哪个版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