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家里2个 2.1的音箱都是一边响一边不响

楼主(2022-08-07):
经过调换发现是低音箱内部的问题,不是2个外接喇叭的问题,这个一般怎么修怎么拍出故障,求教

用一段时间正常使用出现的,也没虐待。

网友A:
这个比较简单,查功放电路前后级就可以了,把电路图发来大家看一下。

网友B:
2.1音箱很多是4558+2030方案,查先查是否有信号给2030,2030的电路图网上大把大把的。

网友C:
这个得检查,一般是功放芯片问题,如果长期不用,音量调节的问题大点!

网友D:
你可以用金属的东西在前级和后级功放输入捣捣有无噪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得检查,一般是功放芯片问题,如果长期不用,音量调节的问题大点!

电位器问题通常不会一下子彻底不响,会有一个过程,或是调音时会有各种噪音,一下子彻底不响的故障,电路问题占多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位器问题通常不会一下子彻底不响,会有一个过程,或是调音时会有各种噪音,一下子彻底不响的故障,电路 ...

长期不用,碳膜氧化,再通电,一边一点反应没有的多了去了。

网友:
直接更换两个小的耦合电解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.1音箱很多是4558+2030方案,查先查是否有信号给2030,2030的电路图网上大把大把的。 ...

仔细停了一下是一边声音特别小,几乎没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长期不用,碳膜氧化,再通电,一边一点反应没有的多了去了。

确实是长期不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比较简单,查功放电路前后级就可以了,把电路图发来大家看一下。

怎么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可以用金属的东西在前级和后级功放输入捣捣有无噪音

真有代入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差啊

你得把电路图发上来。

网友:
将音量旋钮顺时针调到底,然后用手捏住螺丝刀金属部分碰触音量电位器中间焊点(可调输出端),两个声道分别测试,如果有干扰声,查电位器和前级(电压放大级),无声查功率输出级,很容易分清故障部位。

网友:
换个电位器先试试

网友E:
我拿一只废旧耳机,只要一边就行,剥出2条线,一条线接一支万用表笔(中间串一只电解电容),另一条线接个鳄鱼夹。使用时鳄鱼夹夹住地线,用表笔顺着音频进来一直到出去的线路一个点一点地地怼,怼到哪一个点没声音了,或者声音变小了,或者失真了,那就排查这个点前面的一个元件。供你参考。

网友:
十有八九是电位器的原因。

网友:
16楼的杨师傅讲得非常清楚,照着去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拿一只废旧耳机,只要一边就行,剥出2条线,一条线接一支万用表笔(中间串一只电解电容),另一条线接个 ...

没有废旧耳机怎么办,能用万用表检查吗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仔细停了一下是一边声音特别小,几乎没声

那就网上下一份电路图(都是大同小异的),顺电路查输入电容电阻、电位器、4558、2030,4558损坏也会出现特别小的声音,但通常是两路运放一齐坏的。重点是电容电阻电位器。
可以通过用手摸、万用表笔点击,观察输出喇叭声音是否有变化来确定故障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