泡水的日邦18串6A锂电充电器+ninebot九号锂电保护板

楼主(2022-08-07):
周末去修车店玩,老板拿出来一堆充电器,随便拆两个一样的看看。这个充电器电流6A,双变压器,单片机软pwm,输出继电器控制,可惜泡水了

烙铁拆下泡水的单片机主板和继电器,铜箔腐蚀严重,没得救了

看一下单片机的辅助电源,HP1203方案

180uF的高压电容和MOS管驱动变压器,双mos

管子没坏,10N65的大管,拆下来备用

板子背面光溜溜,拆下整流管,dsek1606,其它的不值得拆了,可以丢垃圾桶

一片的报废保护板,一开始不知道哪家的,打胶,做工还行,于是研究一下

带通讯的接头,加密

挖胶,拆掉接头,这两根线还不错

不知道板子上为啥这么多SW焊盘堆锡,难道是选择电池串数?

这边也有一排,一共14个SW

电池与保护板连接是镍带点焊,不是常用的排线

电流检测电阻是合金1毫欧的

BQ的保护板芯片和STM8的单片机通讯

还有三颗超小封装的芯片,看样子是AD转换

最后晒一下周五红包掳的大力钳,一把5寸一把10寸,一共花了6块钱,还挺值

网友A:
被水泡,真是可惜、、、、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被水泡,真是可惜、、、、鸟。

估计是下雨天充电导致的,外卖员们比较拼

网友B:
啊哈,和我一样,家里这些破板一大堆,舍不得扔。总以为啥时候可以拆零件。。

网友C:
九号的板子是不是平衡车上的?

大力钳不错,好评

网友D:
两把6块还真不贵~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两把6块还真不贵~

一把小的我就花了六块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九号的板子是不是平衡车上的?

大力钳不错,好评

应该是平衡车上的,看板子形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两把6块还真不贵~

是的,群里X医生搞的返利,挺划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啊哈,和我一样,家里这些破板一大堆,舍不得扔。总以为啥时候可以拆零件。。 ...

最终都是要扔垃圾桶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把小的我就花了六块。。。。

小的7.5¥,店铺4红包,返利45%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一把小的我就花了六块。。。。

看来老兄这回撸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来老兄这回撸亏了

好多年以前买的,当时觉得真便宜啊

网友E:
“周末去修车店玩”

楼主又去找料板了

网友F:
大力钳不错,很实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“周末去修车店玩”

楼主又去找料板了

充分利用废旧资源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大力钳不错,很实用。

看到便宜就掳了哈哈

网友G:
大力钳至少10寸起步,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大力钳至少10寸起步,

5寸那把几乎没花钱,10寸正好哈哈,拧个小水管爽爽爽

网友:
确实是9号平衡车的保护板,我记得好像是15串的,我以前拆过这电池的外壳,想换电池,怕保护板锁死不敢动。找了一家电动车店,他家有帮人家组电池组的,结果他也不敢搞,最后在某宝买了个第三方电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