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像] 红外触屏怎么连接点歌机?

楼主(2022-08-07):
论坛收来的音创A55的点歌机,电脑主板的。

歌厅拆来的触摸屏,

怎么连接起来?能用

网友:
点歌机是什么系统?我觉得驱动不大好找。

楼主:
音创A55,装在硬盘上的,linux

网友:
这触摸屏是串口的吧

网友:
红外触屏一般都是串口  接上正负极  然后把触屏TX接到点歌机背后的串口的RX就行了  注意触屏供电电压  还有触屏供电负极要接在点歌机负极

网友:
可以可以,2t可以存不少歌曲,整个音响麦克风,小心邻居上门

网友A:
触屏一般都需要相应的驱动软件吧!不知道这音创系统里是否已经带了?楼主按5楼的方式能否成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触屏一般都需要相应的驱动软件吧!不知道这音创系统里是否已经带了?楼主按5楼的方式能否成功? ...

所有的点歌软件,都已经集成了触屏驱动!
只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,也不能更改!
只能换触屏实验之。好在一般都是串口。
以前微信里有个做这个的朋友,看了一眼我的照片,告诉我换个插针位置就可以了,果然如此。可惜找不到这个朋友了

网友(2022-09-21):
引用 楼主:
所有的点歌软件,都已经集成了触屏驱动!
只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,也不能更改!
只能换触屏实验之。好在一 ...

我有个,不过他们是配网线的,两个水晶头,一个插一头,不过我的好像是音王

网友:
看图4貌似有根网线一样的插头引出?可以试试直插点歌机网线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