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FI能不能像有线电视信号分配器一样把天线分成多个

楼主(2022-08-07):
现在装修预埋有线电线信号线真的是没有什么用处了,我看到有人把电视线用作为wifi信号馈线,但是需要配一个50转75的转换头,而且价格比较高。
那能不能在装修时预埋wifi信号线,然后像有线电视一样通过分配器将无线路由器的wifi信号一分4然后在各个房间装上天线?

或是厂家能不能生产相关的路由器放在弱电箱。

网友:
可以,采用泄露通信技术

网友A:
以前玩过WIFI天线,记得好像与天线的连接线最长约1.5米,现在的WIFI技术就不知道了

网友B:
用面板AP不香么???

-=-=-=-=-=-=-=-=-=-=-=-=-

网友C:
频率太高衰减大,远了就没有意义了。

网友:
你就留网线接ap呗,如楼上所说,这些线都有长度限制的。
网线一般建议在100米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前玩过WIFI天线,记得好像与天线的连接线最长约1.5米,现在的WIFI技术就不知道了 ...

我看有UP主15米延长线达到了60多M的速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频率太高衰减大,远了就没有意义了。

自建房或是套房用可能真的香。
一个路由器可以解决多层或是边角信号弱的问题。

这里有个实测视频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 ... 0b618812db0dd8ed7a5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面板AP不香么???

-=-=-=-=-=-=-=-=-=-=-=-=-

AP面板可能真的不香,有很多人并不推荐,耗电,发热大,设备多个wifi切换有时并不那么灵光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AP面板可能真的不香,有很多人并不推荐,耗电,发热大,设备多个wifi切换有时并不那么灵光 ...

体验不好是选的产品或者设置不理想,实际上还是面板AP最靠谱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体验不好是选的产品或者设置不理想,实际上还是面板AP最靠谱...

我总感觉家庭用AP并不是首选,一个好点的wifi6 AP的价格也不实惠呀,4A面板就要要2000多

网友:
多ap 最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自建房或是套房用可能真的香。
一个路由器可以解决多层或是边角信号弱的问题。

这个不错,我也要试试。

楼主:
poe供电的AP自然是目前主流的扩展方式,但是我感觉从节能省钱够用方面考虑天线延长值得发展推广。
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,需要多思考,而不是用现成的

网友D:
既然是wifi了为啥还需要连线呢,多放几个路由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怕有梦想,有梦想就能实现,耐心等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既然是wifi了为啥还需要连线呢,多放几个路由就可以了

就像楼上所有人说的AP面板,都是要网线联接的呀.有的是POE供电的交换机,有的还要有个电源。
你不会说的是无线AP吧,那这样的话多加一个速度减一半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既然是wifi了为啥还需要连线呢,多放几个路由就可以了

路由器多如果不是AC管理的AP或其他组网模式,单纯几个路由器或AP,切换的效果并不好。
延长天线的做法感觉不错,只是不知道切换房间时的感觉怎么样?

网友:
有线回程MESH组网是目前最可靠的大户型无感接入方式
与其想着预埋天线不如多拉两根网线组网用
天线延长那么远,完全是不在乎厂商费尽心思搞得Beamforming和MU-MIMO之类技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路由器多如果不是AC管理的AP或其他组网模式,单纯几个路由器或AP,切换的效果并不好。
延长天线的做法感 ...

就如你的手机切wif4和wifi5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