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] 宝骏560门锁故障自动开关锁维修

楼主(2022-08-07):
宝骏560第六个年头,门锁出现了故障,具体表现为,按解锁后门锁会解开,然后马上又锁上,重复3次,这时门是打不开的,一定要按解锁后快速打开门才行,在车里按中控台的解锁键也是这种情况,开个门很不方便,刚开始是偶尔才出现,现在越来越频繁,称周末没事来修一修它,
修之前是做了一些功课的,在网上搜了一些贴子,看到也不难,就自己动手了,一动手才发现真不容易。
由于地下车库光线不太好,拍的图片黑成一片,就不发图片了,又黑又闷的地下车库,出一身汗,真心不容易
1、内饰板只有两颗要拆的螺丝,一颗在升降车门玻璃的那个盒内,有一块胶皮,揭开胶皮就能看到,另一颗螺丝在开关门的把手侧面,要用刀之类的工具把一小块胶板拆下来,
2、玻璃门尖角处有一块三角形的塑胶件,先从尖头部分往自身方向拨开,再往上方用力取下。
3、门内饰板三面有卡扣,很难拆,用长螺丝刀,斜口钳,拆坏好几个才把门内饰板拆下。
4、有三组电线卡扣需要取下,有两条钢丝拉线需要拆下,拆下这些后内饰板就可以彻底取下了
5、门锁有三颗螺丝要取下,这三颗螺丝很紧,手上又没有合适的工具,用一个内六角扳手小心把螺丝取下。

6、网上很多贴子到这里就没有详细说明了,这里才是最难的地方,有4组拉杆需要取下,有两组电线卡扣需要取下,两组钢线拉线用钳子夹住塑胶部件使其内缩,再从铁基板孔内拨出,另外两组是与门上方联系的,门里面空间又小,很不好下手,有一组有一个黄色的胶块夹住螺丝,要压住小卡扣才能拆开。
7、拆下4组拉线后,手伸进去再凭感觉取下两组电线卡扣
8、现在可以取下锁块了,
9、锁块有两组触点,内部联接到3根线的电线端子,把触点胶条取出,用酒精棉签把里面清洗干净,塑胶盒是焊死的,拆不开,也不知道清洗干净没有,铜片折弯一下,使弹力加大一些。
10、现在可以装回去了,有了拆的经验,装回快多了,很快装好,试了一下,故障排除

网友:
其实看车门外表简单,拆开以后看内部很复杂。

网友:
具体什么问题?解锁时触动了闭锁触点?

楼主:
问题应该就是弹片那里接触不良,塑胶块没法无损拆开,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况,用棉签酒精清了一上,弹片折弯大一点角度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