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家庭支架泳池(设想) 农村自建房能放3吨水吗?

楼主(2022-08-07):
太热了,孩子一直叫着带他去游泳(小P孩实际不会游泳),于是想买个充气游泳池,上网一看不便宜也不好用,支架游泳池也贵,于是打算用鱼池帆布自己搭建一个。

设计上参考了下图。用6分镀锌水管做支架,上面搭遮阳布。看牢固情况再安排个秋千。

计划3X2米,或者2.5X2米,最高水位50厘米,假如四周胀得厉害就加一条安全带捆绑。
支架估计用4分水管强度也足够,有没有方便快捷的组装拆卸方法推荐? 例如无螺纹四通或者其他连接件?  或者用方钢成本怎样?

鱼池帆布听说有微毒,不过暂时不考虑这个了。

如此一来,没计算错误的话,水重将达到3吨。 有点怕把房子给压塌了,在村里落下笑柄。 实在不行就降低水位,按道理2吨应该稳得住吧。

好像楼板承重是按照总面积来计算的。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?

房子大概70平,4层结构如图。顶层又往中间飘了1米左右。 还有这楼梯估计也算入承重了吧?

现在改变主意 准备移入下图右边房间虚线内的位置,下面有梁有墙,承重应该没问题了!2.5X2X0.3=1.5吨水

网友:
在承重墙处,应该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一百多块钱,给孩子买个安心。太搞多了,把房子压垮了不划算。除非找专业人员评估一下,建筑的承载力可不是这样简简单的计算重量。

网友:
一锤子的买卖,试错成本太高。

网友:
不建议这么搞,还是在院子里挖坑靠谱

网友A:
不建议这么搞,还是在院子里挖坑靠谱,再说,楼顶搞这个,怎么想的?对小孩也不安全啊!

网友B:
房顶就算了吧,危险,还很热,院子里放一个充气小泳池玩玩就行了,换水也方便

网友:
看来,农村的用地比一线大城市还要欠缺。

网友:
私人制造,方的方便,如果考虑省水,圆的比较好。

网友:
我也想搞一个,不过农村,没地方放。也是农村。院子小了。你这有风险,建议不能搞。

网友:
奉劝楼主,安全第一吧

网友:
建议不要弄,安全第一。

网友:
地上挖个坑 铺上防渗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建议这么搞,还是在院子里挖坑靠谱,再说,楼顶搞这个,怎么想的?对小孩也不安全啊! ...

总不会跳到外面去吧,可以不太近墙边啊。 楼顶防水啊,隐私啊。院子开放的,其他人来围观没意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房顶就算了吧,危险,还很热,院子里放一个充气小泳池玩玩就行了,换水也方便 ...

搞个遮阳棚,不然只能移到1楼了。院子不太想,没有围蔽的,院子要搞的话就是更大的了。

网友:
还是放地面吧,屋顶称重理论应该没问题,但自建房没有详细的结构设计,施工质量也不一定很好

网友:
之前我也想弄…后来感觉有安全隐患就没有弄…怕没有大人在场的时候孩子自己玩水…

网友C:
不行,高层750㎏/平方米,你这个肯定不如高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行,高层750㎏/平方米,你这个肯定不如高层。

30厘米水应该还行,不长期放的话。 按计算好像是200-250KG每平方建筑要求,不过农村施工队的不好说。短时间放个2吨应该不至于塌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