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今天京东买的华凌十字四门冰箱送到家里(多图)

楼主(2022-08-07):
还是一如既往买华凌的,主要是华凌电器价格便宜质量又好,比别的牌子便宜几百块上千元,为了质量更保证,花169元买了一个追加的十年保修。华凌冰箱质量不错,声音很小只有30多分贝,制冷也够快,那个肉很快就结冰变硬了。其实电冰箱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,也就是个装上制冷系统的柜子而已,自己DIY也可以的。

网友A:
楼主好像对于空调和冰箱有误解!《[家居] 今天京东买的华凌十字空调送到家里(多图)》

网友:
空调和冰箱,我已经分不清了..........

网友:
  便宜 ,买的海尔 239升   2230  ……

不过   农村  还是喜欢海尔  耐操  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好像对于空调和冰箱有误解!《[家居] 今天京东买的华凌十字空调送到家里(多图)》 ...

写错了,已经纠正。

网友:
这个冰箱价格不贵

网友B:
这价格相当给力啊,早上去看得同款的其他的要大几千啊,但是人家设计的还是有点不同,既然对开那当然四个区都是隔开的

网友:
以前的冰箱后面有一排管子,现在的好像没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价格相当给力啊,早上去看得同款的其他的要大几千啊,但是人家设计的还是有点不同,既然对开那当然四个区 ...

冷藏室隔开的不好,限制存放空间和大小。对开门两门更便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价格相当给力啊,早上去看得同款的其他的要大几千啊,但是人家设计的还是有点不同,既然对开那当然四个区 ...

假四驱,是不是这意思,哈哈。

网友:
花169元买了一个追加的十年保修--------明智的选择

网友:
去年双十一 各种打折各种领优惠券1480买了华凌大一匹一级能耗变频冷暖空调目前吹起安逸,没送遥控手机WiFi控制室外也能网络控制,原装遥控要80淘宝30买了个非常好用,隔了一个月还有惊喜,收到个开水壶质量也不错估计能管百把元吧!

楼主:
用电子钟的温度计测试下上面冷藏室的温度。

网友:
和我前几年买的容声差不多

楼主:
冰箱可以用手机网络控制的,功能很多。

网友:
我打算买那个容声501L的,看着不错

网友C:
华凌冰箱不知道质量怎么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华凌冰箱不知道质量怎么样?

    华凌的电器都不错,技术都是和美的共享的,修3次还有问题,就可以免费换个全新的。反正我买个保修十年的卡,最少用得十年。

网友:
我家空调去年装的华菱,感觉还可以,今年把老冰箱换成了华菱的

网友:
越过越好不错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