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12.6V 1A 锂电池充电器 看看怎么样 ?

楼主(2022-08-07):
    懂的说说  感觉比之前的好很多 不到6块钱 ……

  前一个帖子  审核半天  沉了 回复基本没有参考价值  ……

   图四  闲鱼卖家信息 ……

网友:
满满当当的,专家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给手电钻用吗?

网友B:
看似还不错,电源部分是6脚专用开关电源芯片,驱动的场效应管(带散热片的管子),保险、共模电感、安规电容,该有的都有,两只高压电容和电感组成的π型滤波器,充电控制好像是一个358运放,精度也不会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手电钻用吗?

肯定是手电钻  ……

网友:
看着比虾牌好很多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似还不错,电源部分是6脚专用开关电源芯片,驱动的场效应管(带散热片的管子),保险、共模电感、安规电 ...

   感觉也不错  ……

我不懂详细电子元器件, 只要看应该元器件钱 也不止这个价  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肯定是手电钻  ……

6元包邮吗?

网友C:
用料的确不错,最看不上的是插头,和好多插线板接触不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料的确不错,最看不上的是插头,和好多插线板接触不好。

旅行转换插头   备用几个稳不落的 ……

楼主:
怎么可能  运费 5  ……

网友:
欧规的插座,看来是出口的

楼主:
   之前弄的这种  比普通电钻原配肯定好  只是感觉不行  ……

网友:
貌似比我之前撸的还要好一点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6423-1-1.html

网友:
算有良心的货了

网友:
老方案电源,独立mos管加散热,12.6V,1A电流有保障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有保险管,有压敏电阻(过压保护,但防雷速度跟不上),有共模电感,有高压双电容π型滤波,带正规散热器的摸死管,大块头变压器,六脚专用开关电源芯片,TL431、光耦反馈,LM358或者LM393电压检测及转灯电路,焊点饱满,大电流的地方搪锡处理。这是一块有良心的充电板。

网友:
不懂,进来学习。

网友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34803-1-1.html
我这个是电源,你得是充电器,如出一辙得东西,

网友:
用料的确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