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路航X100导航仪出现怪问题:机子连上WIFI后GPS就罢工,搜不到星了。

楼主(2022-08-07):
E路航X100导航仪出现怪问题:之前使用正常,最近突然有一次使用时发现导航定位不了,一直提示定位中,弄了好久不知道什么问题,干脆重置系统,重置后发现GPS可以搜到星了,以为好了,就连WIFI装一些软件后突然发现GPS又罢工(没被关闭,就是搜不到星)了,还以为安装的什么软件导致的,这样反复重置多次后才发现:只要一连上WIFI,GPS就罢工,晕了。

就是下图这玩意,年代有点久找不到售后了。

网友A:
内存太小,装的软件太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太小,装的软件太多?

应该不是,上上次都正常使用(连手机热点GPS也正常),就上次使用突然有这问题,难道硬件出了问题?可WIFI和GPS(不使用WIFI的前提)单独使用都正常呀。

楼主:
忘了一点了,只要连上WIFI网络GPS就搜不到星,断开WIFI甚至关闭WLAN后也不会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电池问题?供电电流不足?

网友:
估计是那个LDO不行了 带载能力变低

网友:
换个吧  没多少钱  关键时候不顶用就麻烦了

网友:
估计软件的问题,恢复出厂

网友:
应该是软件问题

楼主:
不是软件问题,已经恢复出厂N遍了,已将新导航软件和离线地图放卡里更新,暂时这样用吧。

网友:
我看像电源问题,很老的一台机子了。

网友:
没有联网和实时路况的地图,都不好用了。如果不能更新地图的,直接垃圾堆见了。还不如用手机

楼主:
大规模出现问题呀,会不会故意限制使用年限?如果是的话也太缺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