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空气炸锅RONNEBY BRUK不通电拆解换保险

楼主(2022-08-07):
      前天给客户安装东西的时候她问我会不会修空气炸锅,我说可以研究一下,所以有以下记录。感觉最难的是拆外壳。

简单来说就是拆开控制面板的天灵盖把控制板排线拿下,然后把底壳拆下,中间套子和内芯分离,只能拆到这里,其他的电机轴会转不会拆。

整体造型就是一个圆柱体,上面发热吹风,下面一个锅放食物

天灵盖和底壳的图片忘记拍略过了。

拆开的内芯,就是破拆处保险丝烧了1个,这保险丝是套热缩管再套硅胶黄腊管,不知道为什么要套热缩管这东西耐热不高啊。

外套壳,和内芯是没有一个螺丝的。

看到这个出风口没有,就是靠这个东西卡着的,把这个撬进去才能把内芯拿下来。

搞完收工,你们说收多少钱合适。

网友A:
都是技术活,一个空气炸锅也就百元,顾客愿意拿多少钱出来修这个,对不起维修人,对不起技术呀。

网友B:
卡扣结构有时很坑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是技术活,一个空气炸锅也就百元,顾客愿意拿多少钱出来修这个,对不起维修人,对不起技术呀。 ...

那么便宜么,我查这个牌子当时要400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卡扣结构有时很坑人

确实坑,研究了1天才拆下来。

网友C:
套热缩管防止保险炸裂后找不着尸体

网友D:
内循环电烤箱居然有保险

网友E:
居然不是女邻居家的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螺丝的玩意拆起来很麻烦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居然不是女邻居家的啊。。。。。。

不是邻居,是客户咯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内循环电烤箱居然有保险

很牛皮,有2个保险,零线火线各一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套热缩管防止保险炸裂后找不着尸体

感觉像是为了省半截黄腊管,那黄腊管只套了一半。
热缩管已经有点熔和保险粘的死死的

网友(2022-10-04):
这个出风口是干啥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