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如何用安卓机顶盒共享打印机

楼主(2022-08-07):
求助,家里有个USB的打印机,现在想用机顶盒共享,用手机实现打印功能,求助各位前辈,如何实现谢谢,机顶盒已经可以正常安装软件,安装了第三方桌面,带USB口。不想买小白盒了,

网友:
安卓系统无法实现,要刷成armbian的,不愿刷就别想了,要刷还要看盒子的cpu有没有对应的armbian系统,不然也别想了

网友:
不好实现呀!

网友:
用你自己家的路由器不就行了,如果路由器不支持,就换一个能支持的,或者刷成能支持的

网友:
这个我也研究过,只研究到机顶盒自己能打印,打印机共享不出去,后来用极路由1s改个用了

楼主:
armbian是不是Linux系统啊,是这个意思吧???网上的小白盒是这样的吗

网友:
这个好像太难了吧

网友A:
还是买路由器刷机成打印服务器合适,二三十块钱的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是买路由器刷机成打印服务器合适,二三十块钱的东西

路由器刷了后,可以手机远程打印吗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路由器刷了后,可以手机远程打印吗??

不可以 倒是可以局域网内无线打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可以 倒是可以局域网内无线打印

我有个退役的光猫,带USB口,是不是也可以实现局域网打印的呢,实在不行就买小白盒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有个退役的光猫,带USB口,是不是也可以实现局域网打印的呢,实在不行就买小白盒吧 ...

那就不知道了 可以网上搜一下支持不支持

网友:
刷成linux,然后安装cups,还要有linux下的打印机驱动

网友(2022-10-28):
看看手头盒子有没有海思hi3798mv100芯片的非高安全盒子,比如华为悦盒ec6108v9c,可以刷成ubuntu20.04跑打印服务

网友:
看看这个,打印只是一个小功能:海思芯机顶盒NAS系统  https://www.ecoo.to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