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绿联3.5寸硬盘盒(CM472)拆机、改通电自启动

楼主(2022-08-07):
某多多上买硬盘时拼单的硬盘盒,型号CM472,货号30729,测试下性能还可以
但这款硬盘盒每次通电后还要按键启动,于是拆机改通电自启。

胶垫下有两颗螺丝,图上是卡扣示意,从红色卡扣处撬开

电路板正反面

主控是ASM225CM

两颗电解电容处有维修痕迹!!

开关处焊接一个25V 22uF的电容,实现通电自启

网友A:
电容不是维修痕迹,插接件是手工焊的

网友:
应该是按键启动,避免带电插拔硬盘。

网友:
上电启动应该对硬盘不太友好,设计的开关自然是有用处

网友:
并了个电容就能自启动了 ........

网友:
接电启动相对安全

网友:
这种好多推荐

网友:
有同款开关坏了,正想维修一下呢,教程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不是维修痕迹,插接件是手工焊的

洗板之后再焊接过。。。其他直插器件没有焊油残留

网友:
看看学习一下,移动硬盘用的较少

网友:
开关加个电容就实现通电自启 学会了

网友:
25V 22uF的电容只有这么一点点大?

网友:
创意不错,我还没想到呢。

网友:
难道按一下都懒得动了?

网友:
5楼说的有道理

网友B:
请问是什么原理,的确一些设备通电要按按钮不方便。

另外电容容量如何确定的?

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是什么原理,的确一些设备通电要按按钮不方便。

另外电容容量如何确定的?

上电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