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对讲机写频24C04芯片数据分析

楼主(2022-08-07):
请坛里的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,这是一款默认频率409M的对讲机,想改写一下频率。下面是机器内部24C04芯片数据,只有框内的数据影响发射和接收,红框里是发射频率,绿框里是接收频率,黑框的数据在红框和绿框前面都有一个。其它的数据都改为00或FF对收接和发射没有影响,只是影响各别功能(
例如:自动关机时间等等)。一共20个信道,频率合成是XN31202之类的芯片。别的对讲机数据可以用十进制找出规则。这个数据实在是看不懂,来请教大神们。

红框里的数据是发射频率,改变数据之后发射频率就变了,(例如:01 80 0A改为02 80 0A之后,频率就从409.750变成了409.720)如果
改变其中的80或0A之后,也能发射输出,频率变化较大,用另一台手置频的对讲机很难找到频点。由于在隔离期间,手上也没有频率计,
没办法找出规律。用XN31202手册的计算公式,计算出来也不一样。

本人的学文太有限了,哪位大神帮帮忙,谢谢了
下面是频点各数据的对照表,发射和接收频率是一致的,但是发射和接收的数据不一样。

网友:
看哪位大神可以,我也学学

网友A:
你可以参考我前些时候发的贴子,有可能方法是一样的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192120-1-1.html

网友:
继续专研呀!

网友:
等大侠来解答,我等学习

楼主:
没有找到学习的资料,只有31202的手册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参考我前些时候发的贴子,有可能方法是一样的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192120-1-1.html ...

这个贴子的频率是用十进制看出来的

网友:
这个不错,值得学习

网友B:
高低位和你认为的相反的.
01              80             0A
to binary
0000 0001  1000 0000  0000 1010
最左5位忽略, 最右2位组号不要, 然后左右倒过来写

0 1000 0000 0000 1100

=0x800c = 32780

再乘以12.5kHz
得 409.75MHz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高低位和你认为的相反的.
01              80             0A
to binary

太感谢了,那接收频率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太感谢了,那接收频率呢?

-21.7MHz, 大概是这个对讲机的第一中频吧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-21.7MHz, 大概是这个对讲机的第一中频吧.

是的亲,如果我想改为435.000的吧,是不是 00 3F 86 .也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:
WC!这个超出我知识范畴了!只能帮顶,共同学习了。

网友:
我也进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这也是一种破解吧

网友:
联系客服要读写工具。

网友:
20年前玩这个的

网友:
年初的时候搞过一次,这样的,现在都忘完了,,,,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98172-1-1.html
我这个帖子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