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笔记本长期当台式机,大家的电池拆下来吗?

楼主(2022-08-07):
笔记本长期当台式机插电使用,大家的电池拆下来吗?
不拆不怕长期充电鼓包发生火灾?
笔者的惠普暗影精灵3就遇到了鼓包,直接拆下来裸奔了。。。

楼主:
以前用的时sony笔记本,有电源管理功能,可以设置充电上限,比如80%停止充电,低于50%才充电,而且用的18650组,安全得多。
这个惠普暗影精灵电池鼓包就是买后1年清灰换硅脂发现的。
电池是聚合物锂电池4节,满电4.35x4=17.4伏。平时一直满电,无法限制容量,没电就充。加上i7温度高,很容易鼓包。
因为一直插电,所以干脆拆了,不用电池。

楼主:
但是,有时候小孩子要上网,就会关掉插座电,偶尔造成断电,编辑的文件等等会丢失。买原装电池也不贵,但这个温度高无电池管理鼓包的隐患还是不爽,就寻思用外接18650电池包组个备用电源。
直接拨开外接电源dc输入,测量电压21v,串接5节18650    4.2vx5,刚刚好,立马动手络铁烫开dc正负极,接线,搞定,18650是以前笔记本电池拆下来的,大约有2000ma。
串联个二极管降压0.7,20.3伏,留点余量,免得个别电池超压,二极管并联一个电阻,限制充电电流为20ma。
实测单独供电约1安培,可以用2h。
现在当台式机用,只是防止突然断电丢失文件,18650废物利用。
只是不好看,加了个5.5mm的插头,放抽屉里面。
电池充电电流20ma,实测单节电压4.0v。
虽然不好看,却能当备用电源使用,也基本避免了电池爆炸的可能性。

楼主:
后来偶尔停电,寻思还是得配个停电宝。用废旧18650,改装后如下:直流供电21v,并联5节电池,串联个二极管降压0.7(两个二极管并联再并一个25欧电阻,这样每节电池刚好4v,平时微冲电流10-20ma左右.不好看,收抽屉里面。停电半小时都不会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想看看楼主的成品图片。

网友A:
没拆过,小孩2016年买的神舟K660E I7D7,从买来电池一直没取下来过95%的时间都是插交流电用,前几天用AIDA64看电池损耗18%,这笔记本没有专用的电池管理软件,这货还有个特点,主板2032电池到现在都还有3.2V,也不知道是电池没取的缘故还是主板会对2032电池充电

网友:
笔记本原装电池没拆过,用了几年报废了,就是根本充不进去电那种,一拔电源就提示关机。现在淘宝上几十块钱买了一块适配型号电池,充满电坚持2小时,满意!

楼主:
图片不好看啊,不忍直视,哈哈

网友:
膜拜技术大佬!

楼主:
笔记本随机电池装上去后,会一直处于最高电压状况(如果没有电池管理功能),而且偶尔亏电,充电电流都很大,这样电池更容易鼓包损坏。现在很少有笔记本电池起火爆炸的。我这也是穷折腾,杞人忧天。不过我这方案适合长期台式机状况,有强迫症的刚好电池需要换有点动手能力的人改装,哈哈,不推荐大家效仿。

网友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为什么要搞这么危险的东西给小朋友用?

要么换个电池,要么搞个ups,

按道理hp应该有电源管理软件的,上官网看看?

网友:
不建议拆电池,因为万一突然断电了,有可能损失更大。首先电池本身就是一个易耗品,如果电池不常用,那么电池即使坏了也没有什么影响。
我家里有个联想的笔记本,用了4年了,一直都是插电池使用,电池也是正常的,可以维持4-5小时。

网友:
这大刀阔斧的,厉害

楼主:
这个不危险,平时电压充满每节4伏左右,就是当ups使用的,可以断电用1-2小时,每节电池都可以检测(偶尔检测一下,坏了随时换掉),平时充电电流50ma以内。当台式机使用,我觉得非常靠谱(电池不在电脑内部,寿命更长---内部温度高---)。如果有电池管理功能,限制电量,我也不会这样折腾了。

网友:
用外接电源时,就把电池拆下来,不过充,这样能延长电池的寿命。

网友B:
没有拆过,电池也就用几年,等不行了就拆下电池,电源接ups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没拆过,小孩2016年买的神舟K660E I7D7,从买来电池一直没取下来过95%的时间都是插交流电用,前几天用AIDA6 ...

印象当中,笔记本一般是用的能充电的bios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拆过,电池也就用几年,等不行了就拆下电池,电源接ups

直接外接ups电源,那是企业办公标配啊。家里有ups那是家里办公的大拿。。

网友:
从来都不拿下电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印象当中,笔记本一般是用的能充电的bios电池

这个确定时cr2032的,也有电池座,就是被外壳挡住了,非得把C和D壳分开才能换,不像其他的那么方便。